图中红圈内是热敏电阻还是数字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5-08-08):
请问图中红圈内是热敏电阻还是数字温度传感器?叫什么?还有那个座子哪有卖的啊?

网友:
看上面没微控制器,那用数字温度传感器可能性很小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不过这个座子不好找吧

网友:
NTC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你看它的处理电路   就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看看电路 或者拆下来万用表测量下 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看不到啊,这是从网上看到的一张图

貌似是这种屏蔽线

网友:
ntc吧  几毛钱   数字的贵多了 精度又要求不高

网友:
很简单,上电,拿示波器抓一下就知道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只有图片,看到两根线,我说是NTC,但无法保证,电源上几乎没有数字,但不排除有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