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062M维修求助

楼主(2015-08-08):
前天收了台DS5062,坏的,现象是时基和幅值调节不起作用,示波器总是只显示一个125M的波形。
检查了+5V,-5V,+12V,-12V,3.3V,1.2V,都正常
机器自检能够通过
机器自校准能够通过
开机显示的是“找不到波形”
尝试查模拟前端电路,从bnc口输入到AD9288的AD口,检测该芯片的AD输入端,能够在某些幅值下,把方波输入进去,但是某些幅值下,波形恒为高电平。
测量AD9288的REF引脚,接近0,调节幅值旋钮,没变化
测量AD9288的时钟引脚,有125M的波形
测量AD9288的数据引脚,基本无信号
将正常的DS1052E的AD9288换到不正常的机器上,屏幕上显示的125M波形,变成了一条直线,测量数据引脚,也有了波形
尝试将AD9288的REF接到3.3V,没有效果。
到此,有点怀疑FPGA芯片有问题,
检测过epcs的data,clk,asdi引脚,只有clk能够测出比较明显的波形,另外两个波形都不大。不过我测试我正常的fpga系统,貌似也只能测到clk的波形
请问下各位有经验的大虾,这种情况,下一步如何进行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上38度发烧论坛去问问吧!那里修仪器的高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38度发烧论坛去问问吧!那里修仪器的高手多!

估计楼主就是那边收来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