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刚 LXZ 高频低内阻 50V 100uf 用作音频耦合可以吗?

楼主(2015-08-08):
黑金刚 LXZ 高频低内阻 50V 100uf 用作音频耦合可以吗?谢谢!

网友:
用作电源滤波我看不错

网友:
对音质没要求的当然可以了,电解电容即使是无极性电解也比普通薄膜电容失真大很多

楼主:
谢谢!我在想想!红宝石一常用的音频耦合一般用哪个系列?
音频耦合有的用100uF 有的用4.7uF 这个由RC确定的 1/(2 PI R C)?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谢谢!

楼主:
计算如下:

楼主:
是这样考虑的吗?负载一般认为是 千欧 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