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MPU6050内置的DMP处理磁力计的数据?

楼主(2015-08-08):
MPU6050可以作为主机接收其他IIC器件的数据,那么这个功能怎么用呢?DMP能不能融合磁力计的数据呢?

网友A:
能用  但是  漂移很严重  要不断的校准  最好另外加一个58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  但是  漂移很严重  要不断的校准  最好另外加一个5883

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用MPU6050自带的DMP处理外部的HMC5883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  但是  漂移很严重  要不断的校准  最好另外加一个5883

你说的漂移是不是只用MPU6050内部的DMP库不经过HMC5883的校准?
如果要是算法融合的话还要学卡尔曼滤波或者其他的。我就是想知道MPU6050内部能不能自己融合外部的磁力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漂移是不是只用MPU6050内部的DMP库不经过HMC5883的校准?
如果要是算法融合的话还要学卡尔曼滤波或 ...

不能   要单片机软件编程实现       最好的直接用九轴   9150   它自带融合和滤波    反正玩四周的好多人都不用  内部的dmp  都用软件的

网友B:
不能 不能 不能 重要事情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要单片机软件编程实现       最好的直接用九轴   9150   它自带融合和滤波    反正玩四周的好多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不能 不能 重要事情说三遍。

好的,谢谢。纠结好几天了,英文数据手册都看了三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