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靠、音质好的PCI-E转同轴声卡(不要DAC)

楼主(2015-08-09):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裸露的电路板,估计不会太好的。话说我的USBDAC24*7小时插着,从未掉线过。

网友:
这两款都是老PCI接口的,不是PCI-E

网友:
我用的就是乐之邦这款,音质中规中矩的,主要看上可隔离的数字变压器

网友:
XMOS音频规格和质量应该很不错的说,我觉得淘宝买个XMOS的USB接口小板子,200不到的样子,就可以!!
PCIE主要是没有USB接口方便,单论数据能力,必然是很高

网友:
你这个是PCI的吧。 现在新的RME专业卡太贵,老专业卡又不支持NT6系统。 确实不好找。

网友:
难道是维修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买了一个不算便宜的usb xmos, 但不稳定,才换pci的。

xmos的界面是怎么不稳定法呢?莫大能描述一下吗? 固件代码都是xmos厂家写的,做产品的就是把代码拿过来改改所需的功能和管脚配置就完事的了,V6.60版本及之后的固件配合新一点的2.2x的驱动都是想当稳定的了。   PCI接口的声卡的话,可以考虑一下EMU的1616m的数字主卡,带同轴和光纤输出输入,X宝上的库存卡报价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了货。

有点无语。

莫大可以看看emu1616M的数字主卡EM8960,做工绝对比这个要好。这个怎么看像是实验室调试用的半成品流到市场上了。

网友:
赞楼上 ,1616和1212都是不错的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要半高的才能安装。

2。我不需要输入功能。只要输出就行。

emu的专业声卡很早就支持ASIO的了,至于半高机箱问题的话确实是有点麻烦。若真要用的话,可以考虑通过一跟pcie延长线和一个pcie转pci的转接卡把声卡引到机箱外面安装使用,就是看起来比较凌乱。 不过这个1616m数字子卡的性能应该是想当不错的,很多音频设备的业余指标测试都用这个1616m的数字子卡+8820模拟子卡来作测试设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时播放没有声音。

将DAC关闭,再开DAC, 又能放几秒。

DAC上是否有SPDIF信号的锁定或者失锁指示? 若有的话,在出现异常无声时通过指示灯看看SPDIF信号是否失锁了?

网友:
不关闭DAC,拔掉xmos重新插入,再重新播放能恢复吗?

网友:
这看上去像是DAC那侧出现异常了,至于这个异常是哪边导致的还真不好说,还要看看更换了spidf信号输入源后的情况才能判断。

网友:
这样看来,那只能是那个xmos界面的问题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xmos的固件和驱动版本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它了。

以前使用sony手提电脑,还正常一些(只是偶尔出错)。

这么一说,还可能跟USB供电质量有关系了。台机的USB接口供电质量普遍比笔记本的恶劣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