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晶振有没有什么坑?死活不起振

楼主(2015-08-09):
我已经把CONFIG当中相应的控制字都设好了,上电后读取该控制字和我
设置的一模一样,

OSCCON中也设置过了,但是貌似没有用。

有没有什么我没考虑到的?晶振是8M的晶振,4LL锁相环开启、关闭
都没用。

到底怎么回事啊?STM32弄过25M,24.xxxM, 8M什么的都是上电就启振,怎么
PIC16这么困难?

是不是PORTA要有相关设置才行?

请高手帮忙

网友:
配置字是啥状态?很容易起震啊。

网友A:
应该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B:
IO设置吧好像还有,就是选择clk引脚是用IO还是用来时钟。config很坑,配不好仿真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楼主的问题

是的,我也知道,所以特地来问到底有
什么没有注意到。

网友:
以我用PIC的经验,应该是楼主自己的配置位没有设置好,最好贴上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设置吧好像还有,就是选择clk引脚是用IO还是用来时钟。config很坑,配不好仿真也用不了。 ...

不就是TRISA寄存器吗?还有什么要配置的?

网友:
楼主涉猎的内容很多啊。

网友C:
你怎么测试没起振?
还有具体芯片型号 什么振荡方式 配置字怎么设的....

网友:
关键在配置位,PIC的东西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就是TRISA寄存器吗?还有什么要配置的?

配置位里面也有一个选项选择clk引脚用作什么功能的吧,你看看。我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测试没起振?
还有具体芯片型号 什么振荡方式 配置字怎么设的....

PIC16的中端型号。

配置字: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Oscillator Selection (HS Oscillator, High-speed crystal/resona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pragma config WDTE = O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en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PLLEN = OFF      // PLL Enable (4x PLL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另外OSCCON寄存器也设置成了根据FOSC来选择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位里面也有一个选项选择clk引脚用作什么功能的吧,你看看。我记不太清了 ...

这个真心没有。

网友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应该是o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应该是on吧

这个是选择是否让这个引脚输出时钟给别的设备用,应该是off

网友:
我说说我遇到过的问题

1,MCLR没上拉到VCC上
2,看手册说支持3.3V,后来才发现要LF版本才行

另外看门狗还是先关了吧

网友E:
你要说一下芯片型号,每款会有一点差别,但是都大同小异。

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OSC的选择和切换,都有一个流程,必须严格执行。

另外可以尝试下: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测试没起振?
还有具体芯片型号 什么振荡方式 配置字怎么设的....

因为用示波器看,没有看见阶梯状的近似于正弦波的波形,是平的,带点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说一下芯片型号,每款会有一点差别,但是都大同小异。

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OSC的选择和切换,都有一 ...

谢谢。另外我想问下,串一个电阻在晶振引脚上会不会是个问题?手册上叫的。是不是串的阻值太大
或者太小导致无法正常起振?

网友:
PIC中端型号也有很多差别,最好列出具体型号

网友F:
用的什么编译器?哪个版本?

网友:
是使用那一型号PIC16F???
最简单的test --> I/O LED Blinky

网友:
编译器上的配置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想问下,串一个电阻在晶振引脚上会不会是个问题?手册上叫的。是不是串的阻值太大
或者太小 ...

这个电阻不要太大,实际工程中一般都可不用(即=0)!
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PIC中档后来出的型号都带内部振荡,复位后默认为内部振荡方式工作,要外部振荡方式工作需在配置字中设定外,还要在特定寄存是中设置!
不知具体芯片型号,下图以PIC16F88x为例:
\

网友:
PIC没有见过不起振的。每个都振的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不要太大,实际工程中一般都可不用(即=0)!
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
PIC中档后来出的型号都 ...

谢谢你详尽的回答,用的是PIC16(L)F1946/47。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编译器?哪个版本?

IDE是MPLAB X , 编译器 XC8.

芯片是PIC16(L)F1946/47。

网友G:
电阻串了多大?

网友H:
正好用PIC16F1947,这是我的配置: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MCLRE_ON&CP_OFF&CPD_OFF&BOREN_OFF&IESO_OFF &FCMEN_OFF&CLKOUTEN_OFF);
__CONFIG(BORV_HI&STVREN_ON&PLLEN_OFF&WRT_OFF&LVP_OFF);
编译工具:MPLAB IDE V8.80  ,PICC9.8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好用PIC16F1947,这是我的配置: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MCLRE_ON&CP_OFF&CPD_OFF&BOREN_OFF&IES ...

谢谢你的回答,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串了多大?

1K,不敢串大。

网友:
试试晶振并联一个1M电阻

网友:
还是大了。。。。
直接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我想问下,串一个电阻在晶振引脚上会不会是个问题?手册上叫的。是不是串的阻值太大
或者太小 ...

串连电阻作用是OSC的负反馈,避免过强驱动损坏电路。

如果你的OSCO没有切顶情况,可以不用加这个电阻。

网友:
我用的是内部震荡,配置如下: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SWDTEN & PWRTE_OFF & MCLRE_OFF & CP_ON & CPD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VCAPEN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HI & LVP_OFF);
你是如何知道没有起振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先把震荡设置为内部震荡,看能否起振,用PIC从来没出现震荡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OSCCON设置问题

网友(2015-09-08):
设置好芯片的配置字,在Configure菜单在勾选Configuragion Bits set in code就行。

PIC16配置参考:

/*
器件配置:
振荡器选择位:
FOSC_ECH:                 外部时钟,高功耗模式:RA7/OSC1/CLKIN 引脚为CLKIN 功能
FOSC_ECM:                 外部时钟,中等功耗模式:RA7/OSC1/CLKIN 引脚为CLKIN 功能
FOSC_ECL:                 外部时钟,低功耗模式:RA7/OSC1/CLKIN 引脚为CLKIN 功能
FOSC_INTOSC:        RA7/OSC1/CLKIN 引脚为I/O 功能
FOSC_EXTRC:                RA7/OSC1/CLKIN 引脚为RC 功能
FOSC_HS:                高速晶振/ 谐振器连接到RA6/OSC2/CLKOUT和RA7/OSC1/CLKIN 引脚
FOSC_XT:                晶振/ 谐振器连接到RA6/OSC2/CLKOUT 和RA7/OSC1/CLKIN 引脚
FOSC_LP:                低功耗晶振连接到RA6/OSC2/CLKOUT 和RA7/OSC1/CLKIN 引脚

看门狗定时器使能位:
WDTE_OFF:                禁止WDT
WDTE_ON:                使能WDT
WDTE_NSLEEP:        WDT 在运行时使能,休眠时禁止
WDTE_SWDTEN:        WDT 由WDTCON 寄存器中的SWDTEN 位控制

上电延时定时器使能位:
PWRTE_OFF:                禁止PWRT
PWRTE_ON:                使能PWRT

RE3/MCLR/VPP 引脚功能选择位:
MCLRE_ON                   //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_OFF                //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代码保护位:        (当关闭代码保护时,将擦除整个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CP_OFF                        //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CP_ON                        //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数据代码保护位:        (擦除操作期间关闭代码保护时,将擦除整个数据EEPROM 的内容)
CPD_OFF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CPD_ON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欠压复位使能位:        (使能欠压复位并不能自动使能上电延时定时器)
BOREN_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d
BOREN_NSLEEP        // Brown-out Reset enabled while running and disabled in Sleep
BOREN_SBODEN        // Brown-out Reset controlled by the SBOREN bit in the BORCON register
BOREN_OFF                 // Brown-out Reset disabled

时钟输出使能位:
CLKOUTEN_OFF        //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CLKOUTEN_ON                // CLKOUT function is enabled on the CLKOUT pin

内部/ 外部时钟切换位:
IESO_ON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enabled
IESO_OFF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使能位:
FCMEN_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FCMEN_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

//config1
__CONFIG (FOSC_HS & WDTE_SWDTEN & PWRTE_ON & MCLRE_ON & CP_ON & CPD_ON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N & FCMEN_ON);
//confing2
__CONFIG (PLLEN_OFF & BORV_LO);            //OSC = 32 MHz

网友:
看下晶振上并的电容有没有可能是100nF的

网友(2015-10-22):
楼主的晶振是多少Mhz 的?
4MHz 以下的,配置 是XT
4MHz 以上的,配置 是HS
搞错了不起振的, 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还是新手玩16F84A 时犯过。

芯片的电压是5V 吗?电压也会影响, 过低的电压, 跑不了快速的晶振。

楼主用示波器看不到信号, 但是芯片有操作吗? 如果有, 已经切换到使用内部的Internal OSC 了。。

我曾经为了PIC 16F1827 的晶振折腾过 ,外部晶振如果受到干扰挂了, 会自动启动内部晶振, 我用软件检测, 然后重新启动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