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上的mingw+qt方案应用程序怎么做串口通讯呢

楼主(2015-08-09):
linux下好弄,但是windows下用mingw方式编程,用的是linux的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来搞串口通讯了

网友A:
qt4? qt5?  qt5自带串口编程的。 qt4可以用qextserialport或者QSerialDevice(已加入到Qt5了)

网友B:
你既然搞过linux  那你一定听说过 yafeilinux  ,你搜一下吧,他那有现成的工程 直接改一下就能用,就不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4? qt5?  qt5自带串口编程的。 qt4可以用qextserialport或者QSerialDevice(已加入到Qt5了) ...

有基于mingw的方案吗?没有的话 只能借助Q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搞过linux  那你一定听说过 yafeilinux  ,你搜一下吧,他那有现成的工程 直接改一下就能用,就不贴 ...

有基于mingw的方案吗?没有的话 只能借助QT了

网友:
qt现在自带串口,qt4需要自己编译下
https://wiki.qt.io/Qt_Serial_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基于mingw的方案吗?没有的话 只能借助QT了

就是QT  然后使用mingw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