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5-08-09):
要求如下:
1.能很好的支持xp系统。
2.价格2000-4000元,性能一般就好。
3.大品牌的产品。

网友:
新出的机器对xp支持都不好  楼主只能选旧机了

网友:
为啥还要支持xp,驱动估计都没了,win7很好用啊

楼主:
没办法,工作软件决定的。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去电脑店里组装一台,他们比谁都清楚

网友:
用老机器吧, 也不用2000-4000了,1000多淘个二手的T410用着就不错

网友:
新机器台式的还能装XP,笔记本估计都装不了了。

网友:
支持XP的都没啥问题 我买的联想G400 装了XP 没问题

网友:
不过USB3.0的接口偶尔有出现驱动不支持

网友:
淘宝二手很多的,还可能有串口了。

网友:
买个配置强悍点的然后开虚拟机运行XP。不用担心支持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买电脑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装xp,只是装了xp会降低电脑的性能,因为硬件和系统不是很合适,
如果是win7,win8的系统,我推荐神州战神系列,i5 GXT750,属于高端显卡,4G内存也4000左右,如果内存不够再自己买一个内存条200左右,性价比很高

网友:
虚拟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只能选thinkpad了

楼主:
新的thinkpad,能支持XP吗?

网友:
thinkpad T系列,都有XP32位驱动支持的,可以买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