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玩法,非常简单易用,老手新手通吃

楼主(2015-08-09):
其实没那么神秘,就是移植Python解释器到STM32上,然后通过Python来写单片机程序,下面是详细介绍...

Micro Python运行在微控制器上的Python。遵守MIT协议。由剑桥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乔治·达明设计。和Arduino类似,但Micro Python更强大。

Micro Python的软件特点:
Python 3 语法.
完整的Python词法分析器, 解析器,编译器,虚拟机和运行时。
包含命令行接口,可离线运行。
Python 字节码由内置虚拟机编译运行.
有效的内部存储算法,能带来高效的内存利用率。整数变量存储在内存堆中,而不是栈中。
使用Python decorators特性,函数可以被编译成原生机器码,虽然这一特性会带来大约2倍的内存消耗,但也使python有更快的执行速度。
函数编译可设置使用底层整数代替python内建对象作为数字使用。有些代码的运行效率可以媲美c的效率,并且可以被python直接调用,适合做时间紧迫性,运算复杂度高的应用。
通过内联汇编功能,应用可以完全接入底层运行时,内联汇编器也可以像普通的python函数一样调用。
基于简单和快速标记的内存垃圾回收算法,运行周期少于4ms,许多函数都可以避免使用栈内存段,因此也不需要垃圾回收功能。
下为Micro Python的代码片段
  • 控制LED闪烁:

  • 读取外部传感器数据:

软件组织结构
  • py/ –python核心实现,包含编译器和runtime。
  • unix/ — Unix版本的Micro Python.
  • stm/ —  运行在STM32F405RG上Micro Python接口和底层驱动.
  • unix-cpy/ –输出字节码的 Micro Python。
  • tests/ — 测试框架和测试脚本test framework and test scripts.
  • tools/ — dfu工具.
  • logo/ –logo
Micro Python电路板
在Micro PythonPCB 上你可以通过Python代码轻松控制微控制器的各种外设,比如LED等,读取管脚电压,播放歌曲,和其他设备联网等等。

Micro Python的硬件特点:
  • STM32F405RG MCU.
  • 168 MHz Cortex-M4 CPU with 32-bit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 1 MiB flash storage, 192 KiB RAM.
  • USB口, 支持 串口,通用存储,HID协议。
  • SD卡插槽。
  • MMA76603轴加速度计.
  • 4 LEDs, 1复位按钮, 1通用按钮.
  • 3.3V0.3A板载 LDO , 可从USB口或者外置电池供电。
  • 实时时钟。
  • 30个通用IO口,其中28个支持5V输入输出。
  • 2个 SPI接口, 2个 CAN接口, 2个I2C接口, 5个USART接口.
  • 14个 12-bit ADC引脚。
  • 2个DAC 引脚。
PCB规格:
  • 尺寸: 33mm * 40mm.
  • 重量: 6 grams.

更多资料及应用实例:

http://www.embed-net.com/forum-63-1.html

pyboard购买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7695952.2.e3dSVz&id=520834977529

网友A:
CPU强大了,可以玩性越来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强大了,可以玩性越来越高了

我玩了一段时间,用Python写程序确实很方便...

网友:
执行效率怎么样?和那个nodemcu相比那个更方便

网友B:
一般STM32内存应该不够吧。。

网友:
MARK 很厉害 移植Python解释器到STM32上,然后通过Python来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STM32内存应该不够吧。。

目前STM32F4单片机可用

网友:
以前用过lua 复杂的程序内存不够吧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
好玩,产品用的407,可以试试。

网友C:
能问一下,这个是卖资料还是卖板子啊?如果是卖板子,这价格也~
不是我觉得技术廉价,只是~

网友: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发现这技术简直永无止境啊,直接刷我对MCU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一下,这个是卖资料还是卖板子啊?如果是卖板子,这价格也~
不是我觉得技术廉价,只是~ ...

技术开源,喜欢的都可以玩玩,我也是初步了解,但是国内没有这样的板子,所以自己做了板子,方便学习的人,板子不复杂,原理图也是公开的,不喜欢自己做板子的人可以直接买现成的试试,没做多少板子,成本也没法控制,所以也没办法了

网友:
GitHub上有的。!

网友:
搞个BASIC的编辑器到M4应该也行吧

网友:
python写,重在开发快,效率嘛,随意了

网友D:
东西不错,但是板子太贵了,比树莓派还贵。如果只是玩玩,还不如买个树莓派。还有完整的python。

网友:
有没有办法把JS弄上去?

网友:
推荐ST的LSM6DS33,性能超好。不过DMP要自己弄了

网友:
感觉单片机跑脚本并不合适,资源太有限了。用C++干活都费劲,再来个JIT。成本嗖嗖的

网友E:
这些玩的都是花活,有了说明书和固件库差不多就够了,还是得在解决实际应用上下功夫,比如老外可用F407做双摄像头避障算法给扑翼飞行器。写算法和画画一个道理,颜料再高级,画架再名贵也没用,今天一个Arduino,明天一个什么别的,徒乱人心。

网友F:
没感觉python写程序方便啊,相反我觉得python的语法很丑,有这个功夫把C++都用上了,C++的便利性不比python差吧。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些玩的都是花活,有了说明书和固件库差不多就够了,还是得在解决实际应用上下功夫,比如老外可用F407做双 ...

主要是面向写上位机的python爱好者,给会电脑端程序不会单片机的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面向写上位机的python爱好者,给会电脑端程序不会单片机的用的

我觉得这是正解。真正搞mcu开发的都是从汇编,C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但是板子太贵了,比树莓派还贵。如果只是玩玩,还不如买个树莓派。还有完整的python。 ...

如果这个板子的生产量和树莓派的生产量一样,你再来讨论价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是正解。真正搞mcu开发的都是从汇编,C开始的。

举个我实际使用的案例,最近在调试一个程序,需要按照某种时序产生测试信号进行测试,传统的做法就是用单片机写个程序实现,当然也并不是很难,但是我至少得安装单片机程序开发环境吧,我至少得有个下载器吧(当然串口下载也可以,不过也得有个串口模块),然后每做一个调整,我都得重新编译下载再运行,但是若我用这个板子,我只需要通过PC端的串口终端里面写几句代码就实现了,这就是用Python的优势,当然对于C语言,它也有它的不足,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扬长避短?非要抓住它的不足来说事?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在于使用者,不在于它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感觉python写程序方便啊,相反我觉得python的语法很丑,有这个功夫把C++都用上了,C++的便利性不比python ...

讨论任何语言的好坏都没任何意义,能用它高效的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

网友:
准备入手树莓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玩的都是花活,有了说明书和固件库差不多就够了,还是得在解决实际应用上下功夫,比如老外可用F407做双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能帮助我们高效的解决实际问题就行,比如我到西藏可以走路,可以坐自行车,可以坐汽车,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飞机,每个人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没啥对错,没啥好坏...

网友I:
只能说技术无极限,不过在这个论坛上,楼主估计不好卖,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自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至于你多搭建平台,都是一样的,都是麻烦。
你这个东西,也挺好的,不过卖得对象应该是初中,高中学生平时开发创意的东西

网友J:
编代码的字体很重要啊 ,楼主图片上那个字体都点怪怪的,瞬间丧失了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代码的字体很重要啊 ,楼主图片上那个字体都点怪怪的,瞬间丧失了兴趣。。 ...

对你也是无语了....
Python是脚本程序,任何文本编辑器都可以,字体颜色跟你使用的文本编辑器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技术无极限,不过在这个论坛上,楼主估计不好卖,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自己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至于你 ...

本身也没幻想能用这个板子卖多少钱,说实话,稍微会点电路板制作的都都可以做这个板子,国内做这种东西想赚钱完全是白日梦,就算能卖得很火,估计也是一大堆人上来做,所以想从硬件赚钱,没意义...
因为自己最近在玩这个东西,苦于国内没这样的板子卖,所以就自己做了十几块,一是方便自己使用,而是方便需要这样的板子做功能验证的人使用,至于说价格问题,我只做了十几块板子,所以成本不可能低下来,所以愿意就买,不愿意就呵呵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我实际使用的案例,最近在调试一个程序,需要按照某种时序产生测试信号进行测试,传统的做法就是用单 ...

有道理(字数补丁----------)

网友K:
嵌入lua玩过,嵌入python 就复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嵌入lua玩过,嵌入python 就复杂了啊。

lua我也了解过,好像对CPU的性能要求更低,不过时间精力有限,没深入了解...

网友:
python效率太低了,还是lua算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你也是无语了....
Python是脚本程序,任何文本编辑器都可以,字体颜色跟你使用的文本编辑器有关系... ...

不懂脚本编辑器这个概念啊 还要向你学习  我只知道编译器设置字体都是与本机字库相关联的 比较喜欢consolas这个字体 不管去哪台电脑都带着这个字库
还有 刚才网卡一下发了那么多

网友L:
编译成机器码?是在电脑上完成还是可以在单片机内部完成?
顺便请教一下,单片机生产商有开放机器码的文档吗?或者汇编编译器有开源吗,想要自己写个编译器练练手,却不知道哪里有机器码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懂脚本编辑器这个概念啊 还要向你学习  我只知道编译器设置字体都是与本机字库相关联的 比较喜欢consol ...

Python不需要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编译成机器码?是在电脑上完成还是可以在单片机内部完成?
顺便请教一下,单片机生产商有开放机器码的文档 ...

Python是脚本语言,不需要编译器的,只需要解释器...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改天打块板子做个玩玩,或者直接用我的F429-DISCO来玩。

网友M:
说实话,只是为了好玩。

网友N:
挺不错的。楼主不用和他们吵。很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快速用于项目开发,而不是玩的。
这玩意不错,总会有一些人玩的,发扬光大挺难,应该是属于小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实话,只是为了好玩。

看个人吧,反正我工作中会用到,后面慢慢给些我用到的代码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挺不错的。楼主不用和他们吵。很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快速用于项目开发,而不是玩的。
这玩意不错,总会有一些 ...

我是觉得作为技术开发人员,应该更全面的,多角度,多方向看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些玩的都是花活,有了说明书和固件库差不多就够了,还是得在解决实际应用上下功夫,比如老外可用F407做双 ...

你说的f407做双摄像头避障有没有相关网址,希望看一下

网友:
lz 一般感兴趣的,要么是学生要么是爱好者。每个月赚三四千的电工最看不得这类玩意,这恰恰也是他们始终只能赚这点的原因之一

网友:
厉害,懂硬件的一般不懂python,懂python的一般不懂硬件。
这个移植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广阔。。。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f407做双摄像头避障有没有相关网址,希望看一下

搜一下扑翼无人机,荷兰工程师做的,上面有清晰图片。
http://jandan.net/2013/12/24/delfly-explorer.html

网友:
这个好玩 标 记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扑翼无人机,荷兰工程师做的,上面有清晰图片。
http://jandan.net/2013/12/24/delfly-explorer.ht ...

嗯,看到了,有点想搞一个出来,你知道那是哪种摄像头吗?一般的摄像头是8个io+场 行 像素 信号去采集的,这个看起不是的

网友:
没用过,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嗯,看到了,有点想搞一个出来,你知道那是哪种摄像头吗?一般的摄像头是8个io+场 行 像素 信号去采集的 ...

不知道,我没有玩这个,现在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网友P:
lz这是很好的想法。
今天有200MHz的微控制器,以后会有400MHz甚至600Mhz的单片机。
以前单片机只能用汇编,后来逐渐有了C语言,当时很多人坚守汇编主要是认为用汇编的程序比C更“快”,其实当时大多考虑的是执行快而没考虑开发周期。
反观手机,纯linux系统的手机一直就没成长起来,就是因为软件开发门槛太高,反而基于linux的android火了,java开发方便,一行代码相当于C写好几行。
所以,当你见到一个400Mhz单片机时,或许应该重新审视如何组织整个软件架构,考虑分层,考虑os,考虑升级或者可配置,考虑脚本。。。
我顶lz。

网友:
引用 楼主:
lua我也了解过,好像对CPU的性能要求更低,不过时间精力有限,没深入了解... ...

现在lua不是更多人用吗?Python与lua都是脚本语言,学习lua可能会更好吧

网友Q:
不错,不知道内存够不够用!!

网友:
昨天刚把python卸载的干干净净,跟C差太远了。。。。

网友:
不过python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哇哦~Python这么牛B啊

网友R:
lua和python都用过,相比较来说,lua和C更容易结合,只要函数原型符合就很容易注册C函数到lua,
python就复杂多了。
相应的,python功能比lua强大(python相关的库和框架等多多了)。

电子工程师们有必要看看这些脚本语言,扩充自己的知识范围,硬件的发展,
终归会使得这些会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些开发和调试效率更高的脚本语言来完成好多项目。

不必说哪种语言好,各种语言,这些都是工具,多了解不同的工具,在实际项目中,带给自己的终归是更多的选择。

网友:
之前还有人移植.net 到stm32上,看来要学习点高级语言才行啊

网友:
牛逼啊。竟然还是理论物理学家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lua和python都用过,相比较来说,lua和C更容易结合,只要函数原型符合就很容易注册C函数到lua,
python就复 ...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很多人就抓住高级语言的效率说事,CPU的运算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强,不可否认现在主流单片机的开发都是基于C语言,但是当效率不是重要问题的时候,能缩短开发时间,降低代码维护成本不是更好吗?python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工具,但是基本上都是基于PC的应用,现在有了基于单片机的python,我又可以做很多基于单片机的测试工具了,我想用这种方式肯定会比用C去开发会方便很多,当然,在很多的实际开发中,我任然是用C作为主要开发语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利用python做很多辅助性的工作,或许在没有运行效率的项目上,我也不排除会直接使用python来开发,毕竟能缩短开发时间也是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所以语言没好坏,关键是看你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不知道内存够不够用!!

内存问题基本不用考虑,解释器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问题基本不用考虑,解释器会解决这个问题

猜测也许他的意思应该是解释器占用内存比较大,不知道现在的MCU的RAM大小是不是太小了,不能够好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了一段时间,用Python写程序确实很方便...

汇编才是经典~~~

网友:
了解学习下,目前应该用不上

网友S:
Micro Python 不知道好学不。也不知道实时控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Micro Python 不知道好学不。也不知道实时控制怎么样。

学习非常简单,实时性也还可以

网友:
Micro .Net和Java ME都可以执行类似的功能,Micro Python收费?效率与前两者相比如何?

网友:
解释型语言最大的好处就是可移植性和便于调试,最大的问题是要求硬件资源较多且相应速度较慢
现在cpu越来越强大,硬件成本越来越低,只要对响应能力要求不是很高,且能够承受硬件成本的一点点增加,都可以用解释型语言实现
现在智能机上的app多数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工控上的PLC也是这种方式
到目前为止,编程仍然是一种要求较高的专业技术性工作,
让非专业人员能够实现一些编程功能,应该是今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T:
引用 楼主:
内存问题基本不用考虑,解释器会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请问个解释器是安装在PC上吗?还是在下面的板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请问个解释器是安装在PC上吗?还是在下面的板子里?

解释器在板子上的,这个是开源项目,解释器也是开源的,不收费

网友:
  我想问那个编辑器界面的字体是什么类型的,漂亮。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可以直接使用解释型语言

网友:
可以在STM32F4 Discovery上跑

网友:
这个有点牛了,python的写代码高效还能保持c的运行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器在板子上的,这个是开源项目,解释器也是开源的,不收费

OK,了解!

网友:
python体积有点大吧 !
目前我们部署lua解释器在rtems on stm32f427上,lua大概140KB左右的空间。

网友(2015-12-02):
好厉害,必须要顶

网友:
想不出什么应用会用到Pythen

网友U:
200元一个最小系统板!!!够暴利啊!!毕竟MicroPython又不是店主写的,

网友:
应用越来越简单了,不过还是C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这是很好的想法。
今天有200MHz的微控制器,以后会有400MHz甚至600Mhz的单片机。
以前单片机只能用汇编, ...

这个说法比较让人信服。

楼主:
引用 网友U:
200元一个最小系统板!!!够暴利啊!!毕竟MicroPython又不是店主写的,

要不你也做几块给大家玩玩?说实话,如果我一个月能卖出去几千个,那我肯定是暴利了,目前玩这个的国内还是小众,我也纯粹个人爱好玩玩,顺便做点板子给需要的人,当然,若一点钱都不赚,我也不会做啊是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要不你也做几块给大家玩玩?说实话,如果我一个月能卖出去几千个,那我肯定是暴利了,目前玩这个的国内还 ...

这个板子除了按键和LED外没有什么特殊外设吧,,那用STM32F407 Discovery板应该就行了,,不需要专门做个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板子除了按键和LED外没有什么特殊外设吧,,那用STM32F407 Discovery板应该就行了,,不需要专门做 ...

不需要

网友:
Mark: Micro Python in MCU.

网友:
玩一玩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是很方便

网友V:
自己写过脚本解析器和上位机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V:
自己写过脚本解析器和上位机编译器

和C语言语法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V:
自己写过脚本解析器和上位机编译器

高手!!!

网友:
移植Python解释器到STM32上

网友:
我去年也弄了这个了。后来试了试就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