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小型雕刻机上才用步进,大型CNC都用伺服,mach3能控制伺服系统CNC?

楼主(2015-08-10):
mach3貌似是直接输出脉冲通过驱动器来驱动电机的,那种输出脉冲方式控制伺服电机合适?

网友:
可以的,一般伺服都支持脉冲+方向,正交脉冲

网友:
CNC难道不包括数控系统?  用mach3干什么?

网友:
伺服驱动器的功能都是类似的,方向  数值  使能。

网友A:
mach3可以驱动伺服,不过并口输出频率不高。

网友:
原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h3可以驱动伺服,不过并口输出频率不高。

mach3不适合高速加工,加工速度与轨迹规划,速度规划有关,与并口输出频率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