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版本的linux,比如ubuntu或者fedora打个实时布丁也可以变实时系统吗?

楼主(2015-08-10):
如果是打了布丁可以变成了实时系统,那它会不会造成现有软件的兼容问题?

网友A:
楼主想问的是不是RT-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的是不是RT-Linux?

RTLINUX我知道,我想知道桌面版本打了这种补丁有没对其他应用有影响

网友:
不可以,实时系统和通用系统要求完全不一样。

网友:
可以的,给内核打补丁。但是实时性和处理数据能力是成反比的。实时性越高,处理的吞吐量越低。而且linux打了实时补丁实时性还是有限的,并不像其他实时操作系统。所以很多高实时性要求的用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

网友B:
不会有软件上的兼容问题。但是大部分软件的运行速度非常慢。非常慢。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软件上的兼容问题。但是大部分软件的运行速度非常慢。非常慢。非常慢。 ...

哦   那还不如不打呢

网友:
有一个实时补丁叫RT-Preempt Patch,增加桌面的响应速度,还有一个实时补丁叫xenomai,双内核构架,真实时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