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升级win10死机

楼主(2015-08-10):
升级win10后会自动装腾讯的电脑管家,不定时死机,装到其他电脑上一切正常,有人遇到吗?

网友A:
正好我也搞了台T410i,这个版本的机器还是比较原装的,打算移植SVN服务器版本!私用还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搞了台T410i,这个版本的机器还是比较原装的,打算移植SVN服务器版本!私用还是比较合适的。 ...

机器确实很耐折腾,基本没有出过问题,估计WIN10正式版还有bug。

网友B:
自动装腾讯  没遇到过   不知道你是什么方式升级的

我4-5年前的华硕笔电升级后一切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装腾讯  没遇到过   不知道你是什么方式升级的

我4-5年前的华硕笔电升级后一切安好 ...

台式机和另外一台老笔记本都没有问题,就T410i出问题,回滚到WIN8一切正常。

网友:
你肯定不是正常的升级 不然肯定不会自动安装什么助手 你是不是有什么激活软件了 还有 你是不是通过第三方升级了

网友:
不要用什么腾讯,我的T410,升级到win10,一切安好。

楼主:
不只我一个遇到 http://forum.51nb.com/thread-1606740-1-1.html   直接下载iso文件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
不敢装啊,我的Y460,怕装了后,各种软件水土不服呀~

网友C:
BIOS設定只用一種顯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設定只用一種顯卡看看

只有一种显卡,是老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种显卡,是老机器。

BIOS裡面-->Display把"操作系統選擇"這項改為當前的顯卡,修改后我的W500正常工作,之前也是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裡面-->Display把"操作系統選擇"這項改為當前的顯卡,修改后我的W500正常工作,之前也是死機. ...

n卡也行么?

网友:
我的是A卡V5700+集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裡面-->Display把"操作系統選擇"這項改為當前的顯卡,修改后我的W500正常工作,之前也是死機. ...

Display 里面只有Thinkpad LCD 、Analogy VGA    几个选项, 应该是设置显卡输出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