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F100LE串口只能打印字符串第一个字节

楼主(2015-08-10):
R5F100LE串口只能打印字符串第一个字节,有时加入延时函数可以成功发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卤煮是做电赛吧。?

网友A: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两天我也在弄这个串口,一直没现象。发送的时候仿真结果正常,但连接上位机就没反应了,这个需要专门的串口助手,还是说需要电平转换之后再连串口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两天我也在弄这个串口,一直没现象。发送的时候仿真结果正常,但连接上位机就没 ...

还没有解决,加上延时函数有的程序可以实现,有的还是不行

楼主:
是啊,现在这个问题好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加上延时函数有的程序可以实现,有的还是不行

请问下你是在串口助手上看的现象,还是仿真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是在串口助手上看的现象,还是仿真看的

在串口助手上看到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串口助手上看到的现象

接线的时候是直接P11接到串口线的RX引脚,还是需要电平转换之后再接串口线呢

楼主:
直接接的,是P12吧,接到串口线的RX脚,我用3.3V供电,以前3.3V的单片机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的时候是直接P11接到串口线的RX引脚,还是需要电平转换之后再接串口线呢 ...

找到解决方法了。。。首先发送完要加延时函数,然后发送函数要放在main函数里,而且自己不要封装函数,就用编译器生成的函数。。。只有这样我才能正确地收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首先发送完要加延时函数,然后发送函数要放在main函数里,而且自己不要封装函数,就 ...

请问下,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吗,我这边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吗,我这边还不行 ,

    if(Q_ANGLE.Roll<0)
   {
    QQ_ANGLE.Roll=-Q_ANGLE.Roll;
    R_UART0_Send("-",1);
     delay_10ms();
      delay_10ms();
       delay_10ms();
   }
    else QQ_ANGLE.Roll=Q_ANGLE.Roll;
    tx_dd[0]=(unsigned int)QQ_ANGLE.Roll /100+48;
    tx_dd[1]=(unsigned int)QQ_ANGLE.Roll%100/10+48;
    tx_dd[2]=(unsigned int)QQ_ANGLE.Roll%10+48;
    tx_dd[3]='.';
    tx_dd[4]=(unsigned int)(QQ_ANGLE.Roll*10)%10+48;
    tx_dd[5]=(unsigned int)(QQ_ANGLE.Roll*100)%10+48;
    R_UART0_Send(tx_dd,6);
    delay_10ms();
    delay_10ms();
    delay_10ms();

void delay_10us()
{
   unsigned int i;
   for(i=0;i<46;i++)
   {
    ;
   }
}
void delay_10ms()
{
   unsigned int i;
   for(i=0;i<990;i++)
   {
      delay_10us();
   }
}

发送函数是在main里

楼主:
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就是断电之后在上电片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就是断电之后在上电片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

有个专门将程序烧写的工具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使用这个将.hex文件下载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专门将程序烧写的工具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使用这个将.hex文件下载进去就行了 ...

谢谢,试过了,最后发现是片子的问题,换块片子就好

网友:
说到底,瑞莎真是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