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飞碟式四轴初体验-----该如何解决自旋

楼主(2015-08-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wNTkxNzc5Ng==.html?firsttime=0&from=y1.4-2

按照“十”字飞的,roll和pitch分别落在相应的两个电机上,调完roll 和 pitch 后(基本能平衡,有震荡),放开飞了飞,效果是飞碟式飞法(没有用磁力计,自旋角度是陀螺仪自转积分的值)。

在我适当的加大了下yaw轴的P后,自旋解决,这下,根本就飞不起来,朝一个方向歪,翻个。

是不是我的roll和pitch 没有调试好???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或者有什么思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e=0&from=y1.4-2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e=0&from=y1.4-2

网友:
四个角   四条线 绑起来 慢慢调吧

网友A:
转得这么块,马达方向错误的多。又或者安装不对称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得这么块,马达方向错误的多。又或者安装不对称引起。

两个顺时针,两个逆时针。

难道还有别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