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4412开发板Linux驱动教程之内核开发基础

楼主(2015-08-10):
视频教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wNjAwMDc0OA==.html

主要内容
• Linux体系结构
• Linux内核结构
• Linux内核源码目录结构

Linux体系结构

从上图可知,Linux体系结构由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构成
• 为什么Linux体系要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
• 从程序员的角度分析
– 将linux底层和应用分开,做应用的做应用,做底层的做底层,各干各的。
经济学的原理是,分工产生效率。

从安全性的角度分析,为了保护内核。现代CPU通常都实现了不同的
工作模式。以ARM为例:ARM实现了7种工作模式,不同模式下CPU可
以执行的指令或者访问的寄存器不同:
– (1)用户模式usr (2)系统模式sys(3)管理模式svc(4)快速中断fiq(5)外部中
断irq(6)数据访问终止abt(7)未定义指令异常
– 以(2)X86为例:X86实现了4个不同级别的权限,Ring0—Ring3 ;Ring0下可以
执行特权指令,可以访问IO设备;Ring3则有很多的限制
– 以Android为例:将应用放到Java虚拟机上面运行,应用更加远离底层
•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是程序执行的两种不同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系
统调用”和“硬件中断“来完成用户空间到内核空间的转移

Linux内核结构

System Call Interface (SCI层)
– 为用户空间提供了一套标准的系统调用函数来访问Linux内核。
• Procees Management(PM)
– 进程管理是创建进程(fork、exec),停止进程(kill、exit),并控制他们之
间的通信(signal等)。还包括进程调度,控制活动进程如何共享CPU
• Memory Management(MM)
– 内存管理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多个进程安全的共享内存区域

• Virtual File Systems(VFS)
– 虚拟文件系统,隐藏各种文件系统的具体细节,为文件操作提供统一的
接口
– Linux提供了一个大的通用模型,使这个模型包含了所有文件系统功能的
集合(一切皆文件)

• Device Drivers设备驱动
– Linux内核中有大量的代码在设备驱动程序部分,用于控制特定的硬件设
备。
– Linux驱动一般分为网络设备、块设备、字符设备、杂项设备
• 网络协议栈
– 内核网络协议栈为Linux提供了丰富的网络协议实现。

目录结构
• Linux内核源码采用树形结构。功能相关的文件放到不同的子目录下面
,使程序更具有可读行。

• arch目录
– arch目录是平台目录。内核支持的所有CPU架构,在该目录下都有对应的
子目录。每个CPU的子目录,又进一步分解为boot,mm,kernel等子目录
,分别控制系统引导,内存管理,系统调用。还有动态调频,主频率设
置部分等

小结
• 2%的程序员写出80%的有效代码
–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看代码,但是学习Linux系统,不能一头
扎进内核中无关的代码中,好几万个文件一辈子也看不完。
• Linux很复杂,很强大。
– 内核源码解压编译后有1.3G,通过裁减编译出的linux镜像zImage不到4M
– 4M源码镜像中,还有大部分不用我们关心
– 我们只需要了解对写代码有帮助的部分,掌握我们需要掌握的代码
– 前面Linux代码中只有红色标记的一部分是需要了解或者掌握的
• 作为开发者只需要学会使用它,我们要重点学习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
分。
– 对架构有一定的了解即可
– 学习的重点是驱动开发相关的知识、函数的调用、驱动的协议、简单的
硬件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学习下                                                                              ...

网友B(2015-09-19):
最近也在用讯为的4412在做开发,Audio codec是WM8960,在播放音乐的时候,MIC上无法录制语音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设置的不对造成的。
不知道楼主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用讯为的4412在做开发,Audio codec是WM8960,在播放音乐的时候,MIC上无法录制语音了,也不知道是 ...

可以在驱动加点打印,看看录音是走的哪个函数,播放音乐走的哪个函数,看看有没有执行到

网友:
进来看一看吧

网友C:
做得不错,以前还画过4412板子,只是还不会软件,

楼主(2015-11-13):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以前还画过4412板子,只是还不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