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字符大小【标题不合格,如不修正将封锁ID】

楼主(2015-08-10):
各位好!
         请教下各位做PCB 的时候样板的时候字符一版是多么大?我经常设置成25*5MIL 但是感觉很小有些模糊,

网友A:
按照JLC的工艺来就好。字高1mm,字宽0.2mm

网友:
一般使用40mil高度。

网友:
1mm以上会好些,再小不清楚了

网友B:
0.6*0.15mm,还看的过去。只是标C65之类的,有点难看了

网友:
高度40mil  宽度6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JLC的工艺来就好。字高1mm,字宽0.2mm

我用过这种,0.2  太粗了点

我是乱来的哈,1     0.12 很清楚,一直在JLC做,很好,然后一直就用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0.15mm,还看的过去。只是标C65之类的,有点难看了

以为我的做的比较小了是0.7X0.1,没想到你的更小

网友:
50*30挺好的

网友:
字的线段宽和字高应该是成比例对应的,字高高一些,字的线段宽就可以大一些,比如:
字的线段宽8mil,也就是0.2mm,对应的字高为40mil,1mm ;
字的线段宽最少5mil以上,也就是0.125mm,少于5mil 丝印工艺有时就印不出来了,对应的字高就可以做到25mil ,字就比较小,但也能看清楚的

网友:
最小我一般用0.8mm 0.15mm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答,

网友:
比例1:6比较合适

网友:
30mil  和 6mil

网友:
我用的0.8*0.15MM  还算看的过去

网友(2019-11-03):
元器件的微型化,字符大小也是重要问题了。 特意挖了一下坟。
参考以上帖子,决定用 30mil * 5.5mil 试试。

网友:
我都是40mil x 4mil,感觉还行

楼主:
请教一下,按照常规PCB工艺,字符大小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
请教一下,按照常规PCB工艺,字符大小设置多少合适,最近刚刚开始设计PCB,不知道字符设置多少MIL是个规范

网友: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AD软件外形层锁定及同一层: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网友C:
多打几次样,多改几次字符,这次模糊了,下次打样再说改大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线宽8Mil,字高35Mil,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40/6 最小35/5 再小就不清晰了

网友:
我一直使用0.8/0.15,有一些放不下就用0.65/0.12.效果一直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打几次样,多改几次字符,这次模糊了,下次打样再说改大点。

打样和批量出来的字符是不一样的,打样是字符打印机,批量是丝印,我就觉得丝印的效果比字符打印机出来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