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圆弧插补与空间圆弧平面切换 讨论

楼主(2015-08-10):
       各位大侠,大家好!

       小弟现在项目上要做空间圆弧插补。

       二维平面上的圆弧插补做过,三维空间上的圆弧插补没搞过,比较复杂!

       网上提供了一种思路:先将三维问题转化为二维问题,找出圆弧所在的面;再利用二维平面求出插补点;接着把二维插补点反转为三维坐标。

       现在问题是 我知道怎么从三维转为二维,再从二维转为三维!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我在opengl里这样做:假设轨迹在xy平面投影为圆弧,则xy两轴做圆弧插补。剩下的z轴增量细分到整个运动中去。不知对楼主是否有用。估计楼主也在做g代码解析。

网友:
思路很好呀,我觉得可行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A:
我在opengl里这样做:假设轨迹在xy平面投影为圆弧,则xy两轴做圆弧插补。剩下的z轴增量细分到整个运动中去。 ...

嗯嗯,有没有我们一起探讨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国内很多CNC包括运动控制卡都不支持三维圆弧插补,只支持到三维螺旋插补,楼上的思路很好,值得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国内很多CNC包括运动控制卡都不支持三维圆弧插补,只支持到三维螺旋插补,楼上的思路很 ...

      多多探讨

网友(2015-10-24):
如果计算能力没有问题的话,就找到一个将空间圆弧所在平面变换为Z=0平面的旋转矩阵R。然后再平面上插补,再将结果乘以R转置回到原来空间中即可。
另外的方法是直接将查补的步进乘以R转置矩阵,就可以得到空间的差不结果。
这个方法适用于任意空间平面上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