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线路问题

楼主(2015-08-10):
各位朋友好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一个主机和从机进行RS485通讯,当主机与从机的线路长度小于100米的时候,通讯正常。(主机与从机电源独立)。但当线路大于100米,用200米,通讯就出错,用示波器查看波形不对,已经降低波特率,加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依旧还是通讯错误。我又试了一下,将从机由主机供电(主机与从机同一个电源供电),用200米的线将主机的RS485(A、B)连接到从机的RS485(A、B)上,此时通讯就正常了,想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讲讲。先谢谢各位了,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用150米的线,有的主机通讯正常,有的就通讯不上,请问一下这种RS485通讯芯片有差异吗?我用的是SP3485EN.

网友:
请问以什么拓扑布线,驱动电压多少,设计多少节点?上波形吧。

楼主:
现在就主与从二个通讯。我还没有接另外的从机,节点的话打算是16个的,现在一主一从200米就不行了。

楼主:
波形高电平拉上不变成谐波了

网友A:
可以在AB之外加一根地线在设备之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AB之外加一根地线在设备之间试试

试过,加地线这样加的话,从机能收到主机的数据,但从机返回给主机的数据 不对,量的波形,高电平拉不高。

网友:
如果降低波特率还是不好用的话   那么就是地电位差造成的    正常RS-485规定的共模电压范围是-7~+14,超出这个共模电压范围   就会不正常,解决方案,1、中间连地线,线上最好传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限制共模电流2、使用隔离的RS-485接口,就像工业上用的PLC,大部分485接口都是隔离的,这时可以用两线连接A+/B-

楼主:
解决方案,1、中间连地线,线上最好传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限制共模电流   是将主机与从机的GND 连接在一起吗,在串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共地会有效果,但不一定解决得了.
建设有条件的话,共地共电源.
把120欧电阻调大点或取消应该有改善.

网友B:
RS485必需要共地的,拉一根地线全解决

网友:
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
有上下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485必需要共地的,拉一根地线全解决

你,确定这个观点正确?

网友:
借口接tvs了吗 接了去掉试试

网友:
485不需要共地

网友:
用的是双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观点正确?

确定,RS485虽然是差分信号,但它也是有共模电压要求的(-7~+12V)
不共地不能保证其共模电压在范围内,特别是远距离传输时
大家可以看看RS485的标准,就是有地线的,不能说不接地线有时候能用就说RS485不需要地线

网友:
当然共地也有共地的问题,比如说地电流的干扰
但是这个应该通过别的途径解决(如隔离),而不是不共地

网友:
我想说的是,只要有一端弄个隔离就搞定。

网友:
使用隔离型的485接口。解决。

网友:
上隔离485。  另外,波特率是多少? 降低后又是多少

网友:
换485芯片,用带全故障保护那种,如ISL3152

网友(2017-05-26):
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