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启动连samba 慢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5-08-10):
我的win7 映射了虚拟机的samba 几个盘符,发现win7 启动的时候特别慢,这个哟方法解决吗?

网友:
本机的虚拟机吗?本机启动了还要启动虚拟机相当于启动两次当然慢啦

楼主:
本机虚拟机不启动,win7启动应该会自动连samba.而这时虚拟机还没启动,会卡住,有什么方法能缩短这个过程吗?

网友A:
明显是个死结,不过虚拟机的磁盘就别搞映射了吧,samba速度又慢,VM的虚拟机装上VM tools可以直接共享主机的文件夹。虚拟机启动完就自动连上方便多了。

类似这样的
http://blog.csdn.net/wlccomeon/article/details/77382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个死结,不过虚拟机的磁盘就别搞映射了吧,samba速度又慢,VM的虚拟机装上VM tools可以直接共享主机 ...

貌似有些linux代码不能放Windows上,只能samba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些linux代码不能放Windows上,只能samba

没听说过不能放的情况,只是默认文件编码不同,注意文件行尾的区别就行。
VS为例,初次保存的时候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真有不能放在windows下的情况. linux内核源码同一目录下有些文件仅大小写不相同, 复制到windows下就会提示存在同名文件是否覆盖,

网友B:
建议自己写两个批处理放在顺手的地方, 一个用于映射网络驱动器, 一个用于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自己写两个批处理放在顺手的地方, 一个用于映射网络驱动器, 一个用于断开.  ...

开机自动运行到有,但是关机自动运行到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不能放在windows下的情况. linux内核源码同一目录下有些文件仅大小写不相同, 复制到windows下就会提示 ...

这么说我好像也想起来了,还有文件跟文件夹名字相同的情况,windows下可以,linux下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自动运行到有,但是关机自动运行到没见过

关机任务可以在组策略(gpedit.msc)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