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多轴液压同步驱动控制器

楼主(2015-08-11):
  用PLC控制四个液压油缸同步运动。油缸移动过程中,四个缸的速度必须相同,互相之间的位移差不能超过1mm。四个缸受到阻力不同,实时控制四个缸的比例阀的开度肯定是不同的,所以要液压伺服控制器控制,并使四个缸速度相同。
求推荐。也请的相关经验的朋友给出技术指导。

网友:
要比例阀放大器 还要位置信息反馈 光栅尺 编码器都可以   现在在做两轴同步的控制器  四轴没搞过  帮顶一下

楼主:
感谢!每隔5分钟刷一次坛。在等。

楼主:
编码器有了,位移信息有了。MTS的传感器,西门子的PLC。位移挺准的。5um。
现在需要控制的是这四个缸的同步运动。

网友:
我公司以前有做过类似的项目。这个要用专用的多轴同步控制器,力士乐HNC",你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四轴的好像7w左右,这是比较专业的不差钱儿方案。

网友A:
如果做简单点,每个缸—比例阀—比例放大器(带LVDT的)再与你的缸位移传感器组成一个位置闭环,  控制器发送四个一样的位移指令给四个位置闭环。再弄个监控报警单元加上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简单点,每个缸—比例阀—比例放大器(带LVDT的)再与你的缸位移传感器组成一个位置闭环,  控制器发 ...

老兄这个方案实现起来不太容易,因为运动的量程有40mm,这个过程比较长,如果只用闭环PID的,调节很容易超量的。这种方法试过一个轴。PID时刻在设节,除非把这个量程分成几十段,那程序就相当复杂了。

楼主:
用稳定的方案,保证项目能成,这是重要的。

网友:
想看看你的比例阀什么样子

楼主:
力士乐。不是伺服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这个方案实现起来不太容易,因为运动的量程有40mm,这个过程比较长,如果只用闭环PID的,调节很容易 ...

不会呀,我做过这种闭环,单轴的,用增量PID,油缸不管多长都行,精度主要看缸上面的传感器,我用是的巴鲁夫的磁至伸缩传感器,数字输出。
估计是你的PID计算方式与整定没弄好。多分析分析吧

楼主:
那四轴就要四个PID吧?四个PID的运行位置要同步吧?
这多轴和单轴考虑的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2015-09-18):
这种不适合PLC吧,单独写程序控制吧

网友(2023-01-11):
2023年遇到相同的问题,前来考古

网友:
四缸同步 主要是一个轴保持固定速度,其他三个缸跟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