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Kinetis系列有不有高采样率ADC的片子,速率几十M那种

楼主(2015-08-11):
问一下Kinetis系列有不有高采样率ADC的片子,速率几十M那种

楼主:
主要用来检测波形的峰峰值,输入信号为5M的三角波

楼主:
818.330ksps
完全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这个系列没有

NXP有一个LPC5系列的,采样速率80MSPS,地球上也就这一个型号有这么高速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没有

NXP有一个LPC5系列的,采样速率80MSPS,地球上也就这一个型号有这么高速的ADC ...

也是看到了这一款,不过BGA的 无爱

网友:
楼主你好,暂时Kinetis中没有转换率达到几十M的ADC模块。

网友:
几十兆都是外置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用来检测波形的峰峰值,输入信号为5M的三角波

楼主可以加二极管及电容做峰值检波后再采集。这样速率就降下来啦!

kinetis有阈值比较功能,可以设置一个电平值做采集,如果低于这个值不采集不进中断。
配合起来非常好用。

网友:
那样的话,肯定要找专们的ADC芯片了

网友:
一般的自带的,速度都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