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从MDK工程生成Visual Studio 2015工程的Python脚本

楼主(2015-08-11):
Visual Studio的编辑功能比MDK强很多,但专门再建立Visual Studio项目工程并添加各种文件和设置实在太麻烦,所以就编写了一个Python脚本自动从MDK项目文件生成Visual Studio 2015的项目工程
现在基本可以使用了,不过我这里只有MDK4.7和Visual Studio 2015,对其他的版本支持可能有问题,,,下面是使用方法

一、设置MDK项目,生成.BAT文件

如上设置好之后编译一下工程,会自动生成.BAT文件

二、运行脚本,生成Visual Studio项目
MDK项目结构和目录结构如下:

双击.py文件运行(需要安装Python2.7和PyQt4.11)

指定MDK工程文件路径:

点击生成按钮,生成下面4个文件:

双击.sln文件打开VIsual Studio工程:

点击编译按钮可以编译项目

脚本文件:

网友A:
不错,技术帖子,为什么要hex去掉,是生成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技术帖子,为什么要hex去掉,是生成不了吗

因为MDK生成.BAT文件有BUG,如下图:

生成hex的那条命令缺少引号,这样执行.BAT文件时会报错,所以我就干脆把生成HEX给去掉了,,不过手动更改.BAT文件添上引号也可以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做个MDK转VS2012的脚本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做个MDK转VS2012的脚本啊?谢谢

不好意思,我电脑上只有MDK4.7和Visual Studio 2015,没有2012

这个工具是个脚本文件,源代码直接用文本编辑器就可以查看和编辑,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试着自己改改。。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膜拜 高手
非常感谢

网友C:
这个挺好的
有没有研究过MDK5的工程文件(尾缀.uvprojx)的格式,并也支持呢

网友:
高手,我也用的2015,有空再试试

网友D(2016-05-27):
        root = et.parse(mdkproj).getroot()

        self.mdkproj['TargetName'] = root.find('Targets/Target/TargetName').text

        defines = root.find('Targets/Target/TargetOption/TargetArmAds/Cads/VariousControls/Define').text
        self.mdkproj['Defines'] = defines.split() if defines else []

        incdirs = root.find('Targets/Target/TargetOption/TargetArmAds/Cads/VariousControls/IncludePath').text
        self.mdkproj['IncludePaths'] = incdirs.split() if incdirs else []

        self.mdkproj['Groups'] = {}
        for group in root.find('Targets/Target/Groups').iterfind('Group'):
            groupName = group.find('GroupName').text
            self.mdkproj['Groups'][groupName] = {}
            for file in group.find('Files').iterfind('File'):                        //出错!!!
                self.mdkproj['Groups'][groupName][file.find('FileName').text] = file.find('FilePath').text

运行到这里会出错。

网友:
技术贴啊,顶

网友E(2016-08-10):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好的
有没有研究过MDK5的工程文件(尾缀.uvprojx)的格式,并也支持呢

如你所愿,支持.uvprojx

网友:
引用 网友D:
root = et.parse(mdkproj).getroot()

        self.mdkproj['TargetName'] = root.find(' ...

用xml 工具产看下 ,是不是有文件名包含::

网友:
学习了,不过你也可以直接在VS中使用GDB插件开发stm32,可以直接在VS中编译调试。

网友F:
求助楼主,打开有点问题:
Taaceback ( most recent call last ):
File "MDK2VS2015.py", line 160, in <module>
  win = MDK2VS2015()
File "MDK2VS2015.py", line 26 in __init__
   value, type = _winreg.QueryValueEx(key, 'Rpoject %d' %i )
WindowsError: [Error 2 ]

网友:
MDK5的工程后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助楼主,打开有点问题:
Taaceback ( most recent call last ):
File "MDK2VS2015.py", line 160, in

确认下注册表路径是否相同

网友(2017-02-03):
引用 网友E:
如你所愿,支持.uvprojx

MDK5的这个PY文件打开没UI界面,直接闪退就

网友:
兄台这个工具很不错。不过建议打包为exe文件,不然还要安装运行环境真是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要几号一下

网友:
vs2015 mdk mark多谢LZ!

网友:
楼主是好人,鉴定完毕!

网友G(2017-04-23):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DK2VS2015.py", line 52, in on_btnGen_clicked
    self.parse_mdkproj(mdkproj)
  File "MDK2VS2015.py", line 158, in parse_mdkproj
    for file in group.find('Files').iterfind('File'):
AttributeError: 'None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iterfi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MDK2VS2015.py", line 52, in on_btnGen_clicked
    self.pa ...

从错误提示信息上看,是有个Group下面没有文件,即一个空的Group,把这个空Group删掉就行了,,比如: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 多谢分析

网友G:
今天试用了下,挺好,但编译不适合,不适用所有情况。但编辑无敌了。
对,有一个空的Group,做一个条件判断,可以支持这种情况了。
还有一个引用多一个引号的错误,一并也修复了。
1、空的Group修复
2、相用多一个引号修改
3、支持5.23 注册表中“矿”这样的乱码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试用了下,挺好,但编译不适合,不适用所有情况。但编辑无敌了。
对,有一个空的Group,做一个条件判断 ...

改成Python3 + PyQt5了,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ot = et.parse(mdkproj).getroot()

        self.mdkproj['TargetName'] = root.find(' ...

35楼出错位置和你一样,,36楼给出了解决方法,你试试看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G:
直接用python 还是比较麻烦,支持楼主做成.ex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python 还是比较麻烦,支持楼主做成.exe文件

打包可以用pyinstaller,除了打包后程序有点儿大,其他都还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打包可以用pyinstaller,除了打包后程序有点儿大,其他都还好

确实不错。
下面这个是python 3.6 生成的
可以兼容:
1、MDK中有空目录的
2、mdk5有"矿"样的
解决了:
1、多了一个引号引起include 出错问题的
多谢楼主授之于渔。

网友H(2017-07-13):
引用 网友G:
确实不错。
下面这个是python 3.6 生成的
可以兼容:

BAO

使用了报错。

然后添加了qt.conf  Template 文件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BAO

使用了报错。

对。忘了打包进去。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脚本是不是就是读了那个批处理文件,然后添加到VS的?

网友I:
这个只能在VS中编辑还是同时支持编译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只能在VS中编辑还是同时支持编译和调试?

Keil的工程文件.uvproj和VS的工程文件.vcxproj都是文本文件,,而且都是XML格式的
python的作用就是解析出.uvproj文件中的信息,然后把信息相应填到.vcxproj文件中,,然后就能用VS打开工程了

批处理文件是用来编译的命令
生成的VS工程主要是编辑用,,也可以调用批处理编译程序,,但调试还是要使用Keil MDK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的工程文件.uvproj和VS的工程文件.vcxproj都是文本文件,,而且都是XML格式的
python的作用就是解析 ...

多谢楼主细心回复,楼主会C#吗?能做成C#的也许就能看明白了,脚本不懂...

网友J:
VS2017好像不支持?

网友(2019-04-08):
回去仔细研究大神 的神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VS2017好像不支持?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可以支持转到VS2017

网友:
这个不错,VS编辑起来方便些

网友L(2019-11-19):
引用 网友K: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可以支持转到VS2017

打不开呢?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不开呢?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打开用VS2019编译,晚点我发布个直接使用版本;现在新版支持生成VS2017、VS2019工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打不开呢?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发布完成
Release上有个exe文件直接放在任意文件夹下运行就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发布完成
Release上有个exe文件直接放在任意文件夹下运行就可以

还有个小问题,没用过C#,但是我想在附加包含目录中增加一条固定的头文件路径,需要在哪个文件改动一下?

PS: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又有个新的问题。
我想在工程属性的调试界面的“命令”“命令参数”“工作界面”分别增加字符串,请问现在的基础能做到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还有个小问题,没用过C#,但是我想在附加包含目录中增加一条固定的头文件路径,需要在哪个文件改动一下?

不熟悉VS如何加这些内容,周末去图书馆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熟悉VS如何加这些内容,周末去图书馆查查资料

大神,还有个小小的问题,能不能把生成的VS工程的路径设置为可选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