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应用在电机测电流中 在线等

楼主(2015-08-11):
Vtest是待测电压

网友:
差分放大,单电源供电

网友:
Vo=1.65V+100K/120*Vtest

网友A:
(Vtest-0.00198)/120 = (0.00198-Vo)/100K
->>Vo= 0.00198 + 1.65-100k/120*Vi
怎么和楼上的不一样?

网友B:
你们 1.65怎么来的。。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是1.65V

别忘了,那边还有一个100K和120R的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 1.65怎么来的。。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是1.65V

你看看我列的公式对不对,怎么成了1.65减了呢,这样很可能输出负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est-0.00198)/120 = (0.00198-Vo)/100K
->>Vo= 0.00198 + 1.65-100k/120*Vi
怎么和楼上的不一样?

你应该用的叠加原理吧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儿问题感觉,如果是差分放大的话,前端电阻下端不应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