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天线为什么一端接地啊?

楼主(2015-08-11):
现在的倒F天线为什么一端接地呢?这样不就短路了吗?倒F天线的等效模型是怎样的?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A:
你的说法是直流时,高频信号时就是电感了,当然不会短路,看看下面的图》

网友:
因为倒f天线的下半短接近地,会有寄生电容,所以末端经过一个拐角接地形成寄生电感,消除电容的影响

网友:
在高频时,后级短路在满足一定传输线长度时,对于驱动来说还可以当做开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是直流时,高频信号时就是电感了,当然不会短路,看看下面的图》

能提供一下这张图的出处吗?
pp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下这张图的出处吗?
ppt文件?

百度的,

网友:
天线的尺度对于射频信号已经得用传输线分析了,而不是集总电路分析(不过倒是可以按集总电路等效电感电容的方式去辅助理解)
按传输线模型,在左侧1/4波长处短路,将工作在驻波状态,信号基本全部被反射回来,几乎没有能量损失,而且实现了对右侧的均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