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mach3这样的软件难点在哪?G代码解析?

楼主(2015-08-11):
为啥找不到其他好用的可以替代mach3的呢

网友:
好用,又免费的,只有美帝这样的国家有人给你搞了,国内大家都在为生计发愁呢,谁搞了免费给你用呢

网友:
人民的币

网友:
机械行业的赚钱模式比较神秘

网友:
LinuxCNC, 如果可以支援Windows及USB更好.

网友A:
我用的usbcnc。这个4轴,25k频率是免费的,板子也是公版。
目前来看还算好用。
偶尔会跑一半卡住,需要重新插usb线。
好处是坐标会记录,重新跑就行。

还有现在很多廉价的激光雕刻之类的,都是用arduino做的控制板,使用Grbl 库完成,这个成天太低了。优势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usbcnc。这个4轴,25k频率是免费的,板子也是公版。
目前来看还算好用。
偶尔会跑一半卡住,需要重新 ...

arduino直接解析G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duino直接解析G代码??

是呀,我前几天买了一套小的激光雕刻。
行程10*20cm左右,不是很小。
一套压克力切的机架,加俩电机,加激光头,加电机驱动,加控制板,一共才200多元。

控制部分,就一个arduino+2个自制的电机驱动小板,接上电脑就可以控制了。

用其他的方案这个成本,简直不可想象。G代码不知道是上位机软件还是arduino解析的,你查一下我说的库把,应该有介绍。

网友:
最近在学习MACH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前几天买了一套小的激光雕刻。
行程10*20cm左右,不是很小。
一套压克力切的机架,加俩电机,加 ...

G代码是arduino板解析的,上位机就类似于串口调试软件,通过串口把G代码传进去。GRBL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前几天买了一套小的激光雕刻。
行程10*20cm左右,不是很小。
一套压克力切的机架,加俩电机,加 ...

这个是不是可以刻印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usbcnc。这个4轴,25k频率是免费的,板子也是公版。
目前来看还算好用。
偶尔会跑一半卡住,需要重新 ...

这套系统我也在使用。我最长连续运行雕刻浮雕8小时没断线。主板供电独立供电基本不断线。其实现在说开源本质也没开源了。上位机需要购买才能注册了。被国内有关人士破解开可以注册而已。
板卡目前还是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前几天买了一套小的激光雕刻。
行程10*20cm左右,不是很小。
一套压克力切的机架,加俩电机,加 ...

在哪买的?可有介绍,也想买个玩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可有介绍,也想买个玩下。

最近事多,一直没跑起来,跑完效果可以推荐给你。
激光头功率不够,刻章是不行的,最多在一些材质的表面刻出一些图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事多,一直没跑起来,跑完效果可以推荐给你。
激光头功率不够,刻章是不行的,最多在一些材质的表面 ...

谢谢,呵呵

网友(2016-01-31):
GRBL库 支持一下

网友(2016-04-28):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前几天买了一套小的激光雕刻。
行程10*20cm左右,不是很小。
一套压克力切的机架,加俩电机,加 ...

有淘宝链接不,也想搞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