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卡接口DB44如何转DB9?

楼主(2015-08-12):
这是官网网址,哪位知道能否告诉我,不然不懂怎么搞呢
http://www.softio.com/ic0653kb.htm

网友:
原厂一定有配件

网友:
有线的,没有带就买。

网友A:
自己焊接线束也行。

网友B:
用过很多这种卡,都是买卡带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接线束也行。

焊接怎么接问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很多这种卡,都是买卡带线的。

没带线,淘宝也没有的买啊,只有头

网友:
以前用过台湾摩莎的多串口卡,是带线的,没有的话应该会给你手册吧,你可以看输出芯片的引脚连到哪儿了。

网友:
不是有电缆卖吗?
http://www.softio.com/map950pciquad16950l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