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openwrt或者ubuntu安装软件时,xxx-dev,dev结尾的有什么含义吗

楼主(2015-08-12):
我估计有什么含义

网友A:
dev=develop,包内包含相应的库和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develop,包内包含相应的库和头文件

soga 你是说安装完  会产生对应的xxx.h文件到对应的系统目录提供编程者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soga 你是说安装完  会产生对应的xxx.h文件到对应的系统目录提供编程者二次开发? ...

是的,会安装.h、.so、.a这些,使用这些库,头文件include<>,再加上链接选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