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ssd2828的液晶屏调试

楼主(2015-08-12):
由于拍照不清,故用红笔标注其中几处泛白的斑点。第一次发帖,有说的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见谅。这个图形显示的问题困了我好多天了,故来这里寻求帮助,还请大家想到什么就告诉我。详细说明如下:

在网上查找资料和查看附件中的资料,介于问题“屏幕能显示,且显示不闪,但是显示图片有斑点”,觉得问题出在配置ssd2828的寄存器上,因为从控制器出来的RGB信号,直接显示在液晶屏上,显示正常。那就是RGB到MIPI信号的问题,RGB采用24位。与显示相关的SSD2828寄存器主要有:B6,DB,C9,CA,CB,DD,ED。这里我没有配置DD和ED的,因为厂家说那些默认就可以了。而出现这个问题,厂商的技术支持也没搞定。详细的B6,DB,C9,CA,CB设置如下代码所示:
//C9
SPI_2825_WrCmd(0xc9);
SPI_WriteData(0x02);
SPI_WriteData(0x23);
//CA
SPI_2825_WrCmd(0xca);
SPI_WriteData(0x01);
SPI_WriteData(0x23);
//CB
SPI_2825_WrCmd(0xcb);
SPI_WriteData(0x10);
SPI_WriteData(0x05);
//DB
SPI_2825_WrCmd(0xdb);
SPI_WriteData(0x98);
SPI_WriteData(0x00);
//B6
SPI_2825_WrCmd(0xb6);
SPI_WriteData(0x1b);
SPI_WriteData(0x20);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1:这个问题是出在我配置的这些寄存器的值不对吗?那不对的有那些呢?
2:除了这个的可能之外,前端的RGB和我现在SSD2828设置的RGB要匹配,前端的RGB是在U-boot里面吗?那前端设置RGB有哪些变量呢?

attach://283597.pdf

网友:
试一下改gamma

楼主:
Thanks,问题已经解决,不是GAMMA的问题,是输入到SSD2828的24根RGB信号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