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拉角中俯仰角Pitch表示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5-08-12):
根据欧拉角的定义,知道
pitch角度在正负九十度之间,roll和yaw在正负180度之间。
有没有朋友将俯仰角的表示范围扩展到正负180度的呢?
有什么好的论文推荐的。

网友A:
你试试抬头100度
其实这时朝向已经变了,向后了,效果如同向后转再抬头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抬头100度
其实这时朝向已经变了,向后了,效果如同向后转再抬头80度 ...

我知道,但是将Pitch的表示范围扩展到360度,有以下好处
1:就是可以控制飞行器翻跟斗,据我所知目前的翻跟斗因该是给一个很大力,让飞行器由于惯性自己翻跟斗的。
2:在磁力计的倾斜补偿的时候,不会再pitch达到九十度的时候偏航角突变。
这就是我写扩展Pitch角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将Pitch的表示范围扩展到360度,有以下好处
1:就是可以控制飞行器翻跟斗,据我所知目前的翻 ...

哦,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要不试试把pitch和roll交换,就是说把横滚当作俯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将Pitch的表示范围扩展到360度,有以下好处
1:就是可以控制飞行器翻跟斗,据我所知目前的翻 ...

那就不必要欧拉角表示,直接使用旋转矢量或者其他不产生万向节死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必要欧拉角表示,直接使用旋转矢量或者其他不产生万向节死锁的方式 ...

但是磁力计倾斜补偿的时候,该怎么表示超过九十度的状态呢?

网友:
欧拉角只能表示有限转角,而且与转动次序有关,方程解有奇点,不适于表示大角度转动。

网友C:
空间一种状态只能用一种表示方法,扩展范围后,有的状态会有两种表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一种状态只能用一种表示方法,扩展范围后,有的状态会有两种表示方法 ...

通常3D游戏里面,应该也会有超过九十度的情况吧,不知道3D里面是怎么表示的,应该是四元数,但是四元数与实际角度,感觉不通过欧拉角,有不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