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2.0高通快充模拟真机测试板

楼主(2015-08-12):
做QC2.0充电器或者移动电源的对这个有没有兴趣呢?     有的话我想办法做个这个玩玩。

网友A:
有兴趣,报名
准备做个QC2.0快充的充电器,但是找不到协议
如果模拟机做出了,可以做在工装上,把电压电流测试这些完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报名
准备做个QC2.0快充的充电器,但是找不到协议
如果模拟机做出了,可以做在工装上,把电压电流 ...

CHY100的datasheet上写了电压切换是怎么实现的,  但是市面上好像都是CHY100这一类的芯片多,另外一端都是用支持QC的手机去调。如果是做开发啊测试啊什么的,用手机去弄就比较危险了,再就是不好控制啊。      整个模拟器,想让输出哪个电压就输出哪个电压,方便实用啊。

网友:
这个好,用MCU+MOS做开关也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图片是QC2.0的通讯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其中的1,3,5.  用单片机模拟这几步就可以了 。只用一片MCU就行了,其它啥都省了。是不是很简洁,方便。

网友:
很好正想学习这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是QC2.0的通讯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其中的1,3,5.  用单片机模拟这几步就可以了 。只用一片MCU就行了, ...

如此简单的协议,万一要是接触不良不就有问题了,我以为好歹有个USB通讯的

网友A:
我也觉得不应该那么简单,如果单纯是D+D-电压持续一段时间,容易误判,一旦判断成高压,会烧设备的
一直找不到协议,那么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不保险
至少先搞套现成设备测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不应该那么简单,如果单纯是D+D-电压持续一段时间,容易误判,一旦判断成高压,会烧设备的
一直找 ...

就是如此单纯的判断…没你想象的复杂…

网友A:
这也太简单点了吧,SOP8的单片机模拟输出两路PWM就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简单的协议,万一要是接触不良不就有问题了,我以为好歹有个USB通讯的 ...

接触不好就直接降到5V了啊   不会有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单点了吧,SOP8的单片机模拟输出两路PWM就搞掂了?

PWM吗?   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啊  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前面XD的说法正确,那么适配器端仅是检测D+D-电压,那么单片机模拟PWM滤波之后送到D+D-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已经可以实现了 5V 9V 12V循环切换,  拔掉之后立马回复成5V输出。  (太坑了  不能在原帖上面编辑   只好发到后面来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还有一个问题没想还检测时需要d+,d-两根线短接一下。因为是低压小电流。应该用什么电路处理。我不想用触点。又不想

网友(2015-10-10):
谢谢分享,记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