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无线充电移动电源

楼主(2015-08-12):
自三星S6,apple watch后无线充的关注度提高
无线充今年似乎特别火爆,不过论坛里这方面似乎有点冷清啊
闲来无聊,把手头一个移动电源改装成带有无线充功能移动电源
第一步:做好的无线充控制小板和线圈使用双面胶黏贴到电池上,使用电源线连接至移动电源电压输出
            按键触发移动电源,无线充电板上电,绿色等亮

第二布:触发移动电源,使用TI的接收板测试是否正常,检测到接收红色灯亮,一切正常

第三部:合上移动电源盖子,拿出S6放在壳子上,无线移动电源大功告成

网友A:
给移动电源充电的时候,是否也能用无线

网友B:
效率达到多少?

网友C:
比较关心效率和充电速度。

网友:
我这边还有十几片接受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移动电源充电的时候,是否也能用无线

加一个无线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达到多少?

70%左右,测试了三星原装的效率也差不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关心效率和充电速度。

效率的话,70%左右,做的比较好的效率能到75%吧,测试三星原装的也是68%-75%之间
充电速度就看电流了
使用东芝的接收芯片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A,TI的BQ51013B电流只有800mA会稍慢
TI,东芝等厂商的2A的接收芯片还未上市

楼主:
是的,比较通用

网友D:
无线充的电路用的谁家的方案?

网友E:
楼主的效率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充的电路用的谁家的方案?

现在市场上流通最多,成本最低的,使用STM8S做的
自己公司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效率怎么测试的?

输出/输入

网友F:
发热么,,我的N5,用山寨无线充电,发热,然后手机程序就乱了,电话自动往外拔。。。

这一点,感觉还是苹果手机好啊,过热,过冷都会给你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么,,我的N5,用山寨无线充电,发热,然后手机程序就乱了,电话自动往外拔。。。

这一点,感觉还是苹 ...

应该是发射没做好
我的测试过,5V1A情况下板子也就四十多度,摸上去温温的,1A手机接收部分温度也可以,充S6的手机,和原装的效率也差不多,冲完也会自动停止,基本做的和S6原装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率的话,70%左右,做的比较好的效率能到75%吧,测试三星原装的也是68%-75%之间
充电速度就看电流了
使 ...

效率和速度提上去之后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G:
无线充电的输入电源是从5V取电的,这样电池经历过升压到5V,再通过无线充电对手机充电有一个效率,两者相×效率更低了,我倒觉得直接从电池处取电效率要高的多。但是这样输入电压就会变,而且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线充电的输入电源是从5V取电的,这样电池经历过升压到5V,再通过无线充电对手机充电有一个效率,两者相× ...

无线充要5V,直接从电池取电还需要升压
是会损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和速度提上去之后考虑入手一个

效率的话电磁感应式的75%就是一个瓶颈了,TI的标定效率75%的,也平均差不多70%
接收1A的话充电速度还可以吧,无线充本身就是说利用零碎时间充电
2A的芯片出来就好了

网友H:
非常有兴趣,这个市场上能买到吗?

网友I:
厉害,之前只听说,这全是用软件模拟出来的吧.
2个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之前只听说,这全是用软件模拟出来的吧.
2个STM8?

为什么要两个STM8S?
一个STM8主控,四个MOS管,一个LM324解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有兴趣,这个市场上能买到吗?

淘宝上无线充电器一大堆

网友J:
国内低成本的基本都是类似楼主的方案用STM8+LM358(或LM324)+4个SOT23的MOS,建议大家不要贪小便宜,MOS很容易烧的。功率也不足一般都出不到5W。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内低成本的基本都是类似楼主的方案用STM8+LM358(或LM324)+4个SOT23的MOS,建议大家不要贪小便宜,MOS很 ...

胡说八道
SOT23-3的MOS出5V1A测试管子会有六七十度
SOP8的MOS5V1A工作一个一两个小时还是摸上去温温的根本就不会烫
说这些话的人是根本就没自己用过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内低成本的基本都是类似楼主的方案用STM8+LM358(或LM324)+4个SOT23的MOS,建议大家不要贪小便宜,MOS很 ...

国外的方案也无非是MCU+运放+MOS,电磁感应式的哪家都脱离不了这些电路,只是有的把MOS驱动运放封装在一个芯片里,对于懂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现在又用8位设计的,有用M0内核等等设计的,电路都基本差不多,只是看软件设计的好,效率安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可以测试一下,亲身体验一下,现在公司主要就是做无线充电的,测试过好多家的方案,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你说的那种情况好久之前的了

网友K:
无线接收是在背面,那手机屏幕朝上和朝下放充电会有很大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线接收是在背面,那手机屏幕朝上和朝下放充电会有很大区别吗?

手机屏幕朝下就冲不了电
你首先要了解无线充电的东西,发射线圈后面都一个隔磁片的就是防止透过线圈对后面金属东西加热,手机屏幕朝下就是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放了一个隔磁片了,当然不会工作了,再加上充电距离也有限,3-6mm而已

网友J:
不用激动,只是目测你的PCB用的就是SOT-23的MOS,没有加驱动,这类板子我测试过很多,刚开始可以满功率出5W,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会降电压掉功率,再热就保护了。如果不信可以用摄像头拍几小时看看。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L:
图片挂了,求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激动,只是目测你的PCB用的就是SOT-23的MOS,没有加驱动,这类板子我测试过很多,刚开始可以满功率出5W ...

只能说软件没设计好
改装的使用SOT23-3的,给一个客户做的智能手表用的板子,给S6充,一直也没出现过问题
做手机的也一直用SOP8的

楼主:
我这边看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图片挂了,求楼主分享

再刷新看看,我这边是正常的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厉害,STM8用的是不是太贵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国内低成本的基本都是类似楼主的方案用STM8+LM358(或LM324)+4个SOT23的MOS,建议大家不要贪小便宜,MOS很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你可以自己买些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话说高级一些的只是换成其他单片机然后加运放加MOS而已
SOT23的MOS充电五六百个MA秩序工作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M:
QI通信协议怎么定义的呀,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QI通信协议怎么定义的呀,有资料吗?

百度一下很多

网友N:
标记一下,MARK,马上要做一个移动电源了,参考你的贴了,要是有无线充电的程序发出来就好了,没做过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标记一下,MARK,马上要做一个移动电源了,参考你的贴了,要是有无线充电的程序发出来就好了,没做过这一行 ...

程序是不会发出来啦,发出来公司就没的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的话,70%左右,做的比较好的效率能到75%吧,测试三星原装的也是68%-75%之间
充电速度就看电流了
使 ...

哇塞,无线充的效率这么高呀!!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是不会发出来啦,发出来公司就没的活了

楼主,不放出程序这个理解,电路出来欣赏一下呗!!

网友O:
这个可以过QI的认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可以过QI的认证吗?

003F3P6做的过不了认证,FLASH比较小
要过QI认证,FLASH至少要16K,一般用32K或者更大的
凌阳的过QI认证的用的就是32K的

网友(2016-04-09):
楼主,现在有没有无线充方案可以做到  5v 1.5A输出了?

网友(2016-05-25):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自己买些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话说高级一些的只是换成其他单片机然后加运放加MOS而已
SOT23的MOS充电 ...

SOT23的MOS一般都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P(2016-06-28):
引用 楼主:
003F3P6做的过不了认证,FLASH比较小
要过QI认证,FLASH至少要16K,一般用32K或者更大的
凌阳的过QI认证 ...

为什么小容量芯片的过不了QI认证?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小容量芯片的过不了QI认证?

因为过认证很多东西要软件处理,小容量芯片写不下

网友(2016-08-01):
引用 网友Q:
因为过认证很多东西要软件处理,小容量芯片写不下

兄弟也是做无线充电的?

网友(2017-04-25):
无线充还是比较不好整。如果用现成的芯片那就容易得很。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一个一个LM324解码检测?解码检测指的是?

网友:
这东西可以做隔离电源用。

网友R(2017-08-02):
无线充控制小板和线圈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无线充控制小板和线圈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我这边有感兴趣加QQ171952912

网友S(2017-10-31):
厉害, 无线充软件控制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无线充控制小板和线圈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板子自己设计的,线圈有现成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厉害, 无线充软件控制是自己做的?

是的,自己设计的,出国很多很多K芯片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设计的,出国很多很多K芯片了

哪里找到通讯协议? 不同手机的通讯协议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哪里找到通讯协议? 不同手机的通讯协议都一样吗?

QI标准协议

网友(2017-12-13):
可以的呀,先顶一下,回头自己做一个给8试试。

网友(2018-04-20):
挺不错的,协议有中文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