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boot的UART下载应用程序出问题。

楼主(2015-08-12):
我用的FRDM-KL25Z。用IAR自带的jlinK下载了Kboot 1.0的bootloader。然后在用blhost下载用户程序。出现了一个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前用双横杠 --,你这是单横杠。
另外现在最新的Kboot好像已更新到1.2

非常感谢!你上面的解答完全正确。现在又遇见一新问题,继续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上面的解答完全正确。现在又遇见一新问题,继续请教。

接着3楼,我在“FROM-KL03Z KBOOT 尝鲜”看见是这样的。我三楼那个应该不对吧。而且程序好像没有运行,灯没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03是ROM bootloadder, 这bootloader是FSL固化在专用的ROM区域的(0x1c000000 - 0x1c002000),所以KL0 ...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方法,成功了。程序下进去了,应用程序也开始运行了。不过那个Kl5的kboot有点大23KB。我改改看能不能瘦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在\Kinetis_Bootloader_1_2_0\targets\MKL25Z4\src\bootloader_config.h文件中找BL_APP_VECT ...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方法,成功了。led_demo_FRDM-KL25Z_8000.bin falsh地址放在0x80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在\Kinetis_Bootloader_1_2_0\targets\MKL25Z4\src\bootloader_config.h文件中找BL_APP_VECT ...

这个问题按照你说的方法成功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