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漂亮的三星的无线充电器,想打开来看看,结果...

楼主(2015-08-12):
下面这个充电器是S6自带的无线充电器, 看上去挺漂亮的,做工和非常好, 想拆开来看看,结果发现这个东西没有螺丝的,请问怎样拆开这个充电器的?

网友A:
一点一点撬开,原装的是没有螺丝的,仿的公模有两种,一种是一比一原装不带螺丝的,另外一种就是外观一比一仿的要打螺丝的
现在使用STM8S做这个的很多很多,画过这个壳子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一点撬开,原装的是没有螺丝的,仿的公模有两种,一种是一比一原装不带螺丝的,另外一种就是外观一比一 ...

撬了一下,边缘已经撬开了一个大口子了但还是打不开,再撬感觉外壳就要断开了,感觉中间有一些扣得比较死的倒扣,请问有什么技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撬了一下,边缘已经撬开了一个大口子了但还是打不开,再撬感觉外壳就要断开了,感觉中间有一些扣得比较死 ...

产生波焊接的,一拆就废了

网友C:
华强北知道这个东西了吗?

网友:
从10楼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强北知道这个东西了吗?

二楼已经提前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波焊接的,一拆就废了

知道焊接的部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焊接的部位吗?

一般这种工艺是整圈的,也有是一段一段,但也是整圈分布的(超声线),不是只是三五个点。

网友:
包好  冰箱  冷冻

取出  毛巾包裹   用力往地上摔

搞定

网友:
如果真是超声波焊接了不好拆的哦,像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一样但是圆的更加难拆,方型还可以包着拿铁锤来几下。圆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烙铁烫呀

网友:
用热风枪吹

网友:
超声波焊接,厂里有这样的焊接设备,很刺耳,焊接工人带着耳罩工作

网友:
用剪子剪开

网友:
手头有一个仿的外壳,虽然不是完全一比一,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确认是超声波焊接的我一般都是拿钢锯锯开的。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1926  这个是拆机贴。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锯或者割。

网友D(2015-10-16):
LZ拆开了吗?S6是IDT做的方案,发射端用的是9235,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拆开了吗?S6是IDT做的方案,发射端用的是9235,对吧?

没有,要拆烂才能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要拆烂才能打开的。

楼主,我们之前的平板电脑很多都采用这种外壳,外面没有螺丝,全是卡扣扣起来的,我教你一种办法,找一张超市不用的VIP卡之类的塑料片,插进去,一划就开了,

网友:
弄个铁片,划开。

网友:
做工真不错哦!

网友:
以后的电磁炉,增加无线充电的功能。

网友:
放在烤箱里恒温220度,20分钟即可。

网友(2016-04-09):
现在无线充电 三星的S6推广好像 市场反应不是很好,主要是现在手机壳都金属化了,期待无线充电能有所突破,毕竟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超声波焊接这事的确挺烦人的,一个朋友的dell笔记本电源坏了,我楞拿刀子给抛开,结果就是接线的地方开路了。修好装不回去,我干脆胶带贴回去,因为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对方是文科生,我被嘲笑水平低很长时间。

网友:
超声波焊接,垫上软的东西用榔头轻轻的砸,手艺好基本可以做到无损打开

网友:
比较难,这种网上都有拆解图片的。找一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