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经典恒流源电路运放+三极管/mos管

楼主(2015-08-12):
如图所示 能满足一般情况的需求,但是会有个小问题,及时led无法完全关断,在输入电压等于0,而且运放的1脚电压也是零,检测到三极管的1脚0.5v电压,led会有点光,不仔细观察无法发现。
把三极管改成mos管 mos管1脚的电压测试是07v,问题依然存在。
最后换运放,同一型号的运放有的没有问题有的有问题,基本一半一半的,提醒工程师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运放?不是图上的那个吧?轨对轨的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运放?不是图上的那个吧?轨对轨的应该不会吧

这是国产的运放 什么都说不定的  现在还不知道是运放的问题 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应为你的V+的电压 无法低于 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为你的V+的电压 无法低于 V-.

事实上v-比v+还高1mv

网友:
是不是 Vos 太大了.

网友B:
其实你这种.V+ 接GND .肯定是无法让输入为0的.

你到不了绝对的GND

网友:
长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种.V+ 接GND .肯定是无法让输入为0的.

你到不了绝对的GND

0.5v 也太大了把   这个还是轨道贵的运放

楼主:
这种应该是电路工作在开环状态 只要输入有一点电压差 就会导致输出的误差。

网友(2015-09-12):
图片看不到啊,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我也打不开图片。

网友(2016-04-07):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2017-04-01):
可能是运放的输入失调和偏置电流引起的,看下运放输入失调、偏置电流的方向,如果是流入运放的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2017-06-06):
把运放的V-接一个负电源应该就解决了  三极管的输出依然接地

网友C(2017-09-15):
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即使是轨至轨的运放,也要尽量避开输入输出端的电平贴近电源两极的附近区域,做事和做人一样,凡事都要留点余量,不可做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很简单,主要问题是led有点发亮,说明有很少一部分电流流过led,但是此时pn结处于关闭状态,属于高组态,并联一个电阻把这个电流旁路就行了

网友:
最后解决方法简明

网友(2018-06-02):
类似的电路碰到相同的问题,这个0.8V不知有何处理措施,这个电压会导致MOS微导通,由于压差大尽管电流较小,但在MOS上的功率损耗很大,MOS发热很严重。有经验的高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2019-05-14):
运放负端拉一个大的上拉电阻,保证关断时运放输出为0即可。

网友:
应该还要个防止自激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