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3C44B0学习linux后是不是很快上手其他芯片操作linux

楼主(2015-08-13):
求大神赐教下,用S3C44B0学习linux后是不是很快上手其他芯片操作linux

网友:
我只知道S3C44B0不能装Linux

网友:
二楼出真相

网友:
好像还得弄个并口的

网友:
直接A8,A9了。

网友A:
在此咨询一下各位前辈,用A8,A9开发程序还需要交叉编译吗?我用全志A80开发板的时候发现在PC机Linux上运行的程序直接拷贝过去也能运行,交叉编译过得反而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此咨询一下各位前辈,用A8,A9开发程序还需要交叉编译吗?我用全志A80开发板的时候发现在PC机Linux上运行 ...

底层驱动程序需要交叉编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此咨询一下各位前辈,用A8,A9开发程序还需要交叉编译吗?我用全志A80开发板的时候发现在PC机Linux上运行 ...

表胡闹了,不交叉编译时不能运行的。

网友:
某宝上A8、A9...的开发板一大堆,没必要用三星n年前的产品,建议内核学习3.x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交叉编译,但主机更快,用主机编译更方便。

网友:
这年头,还用44B0?直接搞新版吧,500以下一大把,啥都带。可淘宝或看看深圳英蓓特(被element14即e络盟收了)。

网友:
个人建议买TI或freescale的芯片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表胡闹了,不交叉编译时不能运行的。

我的意思是不用arm-linux-gcc编译,直接用gcc编译之后拷贝到板子上就能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驱动程序需要交叉编译吧

没用到底层的驱动,就是一个helloworld的测试程序。我在想是不是和芯片的内核有关的,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arm-linux-gcc编译,直接用gcc编译之后拷贝到板子上就能运行了。 ...

不太可能,一定是你哪出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