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626 VDS波形异常

楼主(2015-08-13):
如下图,VDS波形为约衰减10倍后的结果,开关管没有完全导通。
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加而减小,空载10.1V,800mA时约为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高压探头,可以把供电电压调低一点,10倍衰减直接测。

最新的测试图如下。 问题依旧,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加而减小。
空载 --- 10.5V
满载 --- 7.5V   (820mA)

sch,实际电路略有不同:反馈电阻按比例减小,试过很多组。输出接有假负载电阻。

VDS波形,MOS导通时VDS电压7.2V

VDS波形,稳定电压368V

原边电流

返回绕组上的电压波形。 轻载时,电压值约5.8,负载电流增加后降到4.*

Vfb波形,比规格书的参数低1.8--- 1.44

楼主:
可能是测量方法不对。 探头直接测量是OK的。

网友A:
如果不是高压探头,可以把供电电压调低一点,10倍衰减直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