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每10秒发送一次数据,求判断每次数据是否发送成功方法

楼主(2015-08-13):
采用SIM900A TCP协议每10秒向服务器发送一次数据,对于判断每次数据是否发送成功,想到了以下两种方法:
1、每次数据发送完毕,判断有无SEND OK返回,等待时间小于10S;
2、采用握手协议,每次数据发送完毕,判断是否收到握手信号,等待时间小于10S;

数据发送不成功就本地存储,由于发送时间间隔太短,存储的数据又该什么时候发送呢?
在10S内等待返回值或应答,感觉这个时间也短了点,可能会误判断?
对于采用GPRS模块频繁发送数据,时间间隔很短这种情况,发送状态的判断,数据的存储发送等问题,朋友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恳请指教!

网友A:
每次发送加流水号,返回包将流水返回便于检查。

网友B:
最近也在做相关项目,处理方式如下:
1.SEND OK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2.超时未返回则认为发送失败,重新连接发送
3.超过若干次则舍弃本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做相关项目,处理方式如下:
1.SEND OK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2.超时未返回则认为发送失败,重新连接发 ...

请教下:
1、你的超时时间定的多少?
2、超过若干次,数据发送不成功,要舍掉不存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发送加流水号,返回包将流水返回便于检查。

比如第一次发送完数据,返回包还没有到来,就到达第二次发送数据时间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上位机/服务器端的程序做的好,可以保证你这边出现send ok,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一定能收到数据。你可以简单的根据send ok来认为已经发送成功了。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是在移动,如装在车上,那么10秒钟的等待时间太短了。我实际观察到的,有50秒钟才发送成功的。

网友:
你发送失败时,可以close一下TCP连接,然后重新connect服务器。connect ok之后,再启动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第一次发送完数据,返回包还没有到来,就到达第二次发送数据时间了,该怎么处理? ...

如果对实时要求不高,几次的数据放到一起,本地暂存,然后一起发出去,实时性要求高的话,想办法解决信号问题吧。

网友:
发送的数据中包含序号,服务器未确认的需要本地缓存,gprs有可能信号不好导致发送失败,甚至比较长时间内都连接不成功,当然,如果数据不重要,丢失也无所谓啦

网友:
SEND OK 不代表已经把数据发送到服务器,只能说明数据已经到你所属的基站,SIMCOM模块比较少用,QUECTEL的模块我记得可以判断事是否发送到目标服务器上。
记忆中貌似是这样

网友:
让服务器回传一个数据表明已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第一次发送完数据,返回包还没有到来,就到达第二次发送数据时间了,该怎么处理? ...

当然直接发送了,超时数据在本地做标记,比如说60S收不到返回的流水号OK,补发就是了。

网友C(2016-09-05):
如果不适用PPP协议的话,很难做到可靠传出,PPP可以捕获TCP ACK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适用PPP协议的话,很难做到可靠传出,PPP可以捕获TCP ACK报文

请问你有PPP拨号建立SOCKET连接的例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PPP拨号建立SOCKET连接的例程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4224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9069&page=1#pid9422419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