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源轻载时纹波太大;2如何判断反激电源的断流/续流模式

楼主(2015-08-13):
做了个电源,设计变压器时按输出5V1A,但在工作中,很多时候只有0.1A的负载;
在轻载的时候,输出的电压为5.5V,电源纹波较大(见图)
由于没有电流探头,看不出重载是否已经进入续流模式,看开关节点的电压波形,倒挺干净的。
请问在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加假负载?这样是不是不够环保呢?感觉白白浪费。
望大侠们提点一下,多谢!!!

网友:
输出电压纹波大,加大电解

网友A:
纹波相对开关频率是低频,检查一下环路。另外加大输出电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相对开关频率是低频,检查一下环路。另外加大输出电容试试看。

我是不明白,如果是输出电容不够,那在重载的时候,应该纹波会大,但是轻载的时候纹波比重载的时候大,重载的时候很好,40mV的样子,轻载的时候,要到100mV了。

网友B:
第二张图,如果有类正弦波尾巴,就是断续模式
如果没有就是连续或临界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如果有类正弦波尾巴,就是断续模式
如果没有就是连续或临界模式 ...

BOOST电流型DCDC,在连续模式下稳定,在不连续下会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ST电流型DCDC,在连续模式下稳定,在不连续下会稳定吗?

要看环路增益特性才有结论,无法一言断之
一般连续下纹波小、断续下纹波大;但这与是否稳定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如果有类正弦波尾巴,就是断续模式
如果没有就是连续或临界模式 ...

嗯,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只是没有设备验证,请教有经验的大师。
多谢!

网友D:
用电流模式那样用电阻采样应该能看出连续模式还是断续模式吧!

网友:
加些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流模式那样用电阻采样应该能看出连续模式还是断续模式吧!

好主意,要用到双通道来测量影响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