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和舵机同时使用一个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一个舵机作为小车前轮的方向控制,直流电机作为后轮的速度控制。

用舵机控制方向时,舵机(频率为50HZ)选用定时器通道2,配置好相应的文件,运行测试OK;
用直流电机控制速度时,仍选用同一个定时器选用通道1,运行测试OK;

可是放在一起时,问题就来了,舵机的频率只有50HZ,而直流电机最少要求是10KHZ(太小了就有噪音),
请问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还是就用50HZ的(50HZ的我试过,也可以,就是噪音有点大,不知道会不会损伤电机)或者用一些逻辑来实时改变舵机和直流电机的频率?

欢迎各位来破题!!!

网友A:
最起码的把你用的芯片型号说下吧!

网友B:
啥芯片非要这么抠资源。
但是以STM32为例,通道1定时,通道2做PWM,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在高频率的定时器里软件模拟一个低频率的定时器

网友D:
用两个定时器不行么?

网友E:
在定时中断服务里放几个全局变量计数,可以模拟出多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的把你用的芯片型号说下吧!

STM32f103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芯片非要这么抠资源。
但是以STM32为例,通道1定时,通道2做PWM,应该没啥大问题。 ...

主要还是两电机频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高频率的定时器里软件模拟一个低频率的定时器

请问怎么模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定时中断服务里放几个全局变量计数,可以模拟出多个定时器。。。

你的意思是定时器每次中断溢出,就改变其arr和psc的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模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在10K中断里调用下面这个函数
unsigned char pw=50;//占空比
void ppm(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i++;
if(i>=200)//50hZ
{
   i=0;
   PA0=1;
}
if(i>=pw)PA0=0;//占空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10K中断里调用下面这个函数
unsigned char pw=50;//占空比
void ppm(void)

很好的思路,从来没想到可以这样玩,晚上回去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定时器不行么?

现在就是用的两个定时器,因为时间不够了, 我本来想用一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好的思路,从来没想到可以这样玩,晚上回去实验一下

处理好冲突,可以在一个定时中断服务里调用多个这样的函数,也就变成了一个定时器模拟成多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处理好冲突,可以在一个定时中断服务里调用多个这样的函数,也就变成了一个定时器模拟成多个定时器。。。 ...

貌似冲突越是往后,越不好处理,现在只能先实验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