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失步

楼主(2015-08-13):
如图所示,方形没问题,用尺子量也等长,但是圆圈就不行了,有规律的不规则,请有相关经验的坛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XY轴速度不同步,是不是螺距设置错误了?

网友:
你的设备是标准产品的吗?还是自己学习用的!

楼主:
回楼上两位,这个设备是购买的成品,一直都好用,由于我请假外出,领导临时找个人回来弄过这个设备,就这样了

以前是好使的,电脑也换了,系统也重新安装了,按照出厂参数设定的

网友:
联轴器紧一紧

网友:
两轴同时动的时候丢步了,,,话说之前我并口旁边的USB口插了一个无线网卡就会有干扰丢步

网友:
参数设置错误,X\Y每毫米脉冲数不对了,很可能的。之前我做雕刻机时,很多客户都是系统崩溃后就要售后的

网友(2015-10-10):
是不是撞机了?看看主轴、工作台、丝杠和丝杠螺母。

网友(2015-11-2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