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WM问题求教

楼主(2015-08-13):
    我这边碰到一个PWM输出问题,我得芯片是PIC16F1509 ,目前仅实现输出500khz,需输出的频率为分别为480kz,512kz,530kz,对于周期精度要求较高,占空比都是50%。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PIC PWM输出频率受PR2寄存器内值控制,在输出500KHz时PR2值会很小(10或更低),在其值增减1下,PWM输出频率改变通常都大於75~100KHz,而你却要求改变30KHz或更小,所以你的问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