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从github上下载的源代码编译失败 STM32F0/F1

楼主(2015-08-13):
如题,RT-thread 从github上下载的源代码编译失败 STM32F0/F1的BSP下的工程均编译失败,提示 ==>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mponents\init\components.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作者能改一下这个bug吗?

楼主:
重新将components文件夹下的文件components.c改为src下的同名文件后,编译仍然出错!!!!

网友A:
你应该在github上向作者提交bug,在这里说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在github上向作者提交bug,在这里说有毛用

还真不知道如何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在github上向作者提交bug,在这里说有毛用

能指点一下如何提交bu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点一下如何提交bug吗?

进入作者的项目(仓库)repository 右边点issues 然后看有没有和你类似的问题。如没有就 new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