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上下载的rt-thread源代码编译出错--STM32F0工程

楼主(2015-08-13):
我从github上直接下载rt-thread的源代码,编译BSP下的STM32F0那个工程显示出错,提示: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mponents\init\components.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然后一看components文件夹下确实没有init这个文件夹,再看一看,在src文件夹下有个同名文件,把文件改为这个同名文件后,编译仍然出错。。。 哪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mponents\init\components.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里KEIL编译器的路径需要手动设置的(每一个),在这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mponents\init\components.c": No such ...

不是这个问题,是master分支上的代码确实有问题,没有components\init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