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 通过modbus 控制伺服电机 位置控制是怎样做的?

楼主(2015-08-13):
项目要控制六个伺服电机,如果直接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进行位置控制,有点麻烦。然后发现伺服驱动器支持modbus总线协议,就想如果可以直接用modbus发命令,来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好像方便一些
但是不太懂怎么发命令,难道就是直接发命令改写 数字端口的值?
比如 直接驱动的话 数字端口D10 输入脉冲信号 电机转动 1000个脉冲转动一圈, 但是modbus 发命令 先把端口ON 再OFF 这样也算一个脉冲?是这样吗?

驱动器型号是欧诺克 ONK-LS 的
还有个自动点对点控制,是一般市面上的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吗? 还是这款伺服器特有的 请问是怎么样的原理和用法? 说明书讲的不太明白,好像是设置好原点,然后电机就可以按照特定的速度和方向转回到原点位置。
有没有大神能够举几个例子或者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多谢了

还有 modbus 指令 读伺服驱动器的 寄存器就很容易,但是直接读所谓的线圈(数字端口的电平高低)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难道没有说明命令的用法,你去猜?

网友:
直接找厂家FAE才是正路,来这里问是舍近求远了。
话说这一类的驱动器其实相当好用的,动作不频繁的系统里面用这样的驱动器简直不要太爽~

网友:
主站程序找我啊!

网友A:
大神,请问用过单片机走modbus控制富士伺服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用过单片机走modbus控制富士伺服的吗 ?

你应该问,有没有单片机的MODBUS主站程序。

网友(2015-10-16):
可以的,伺服控制器有外部命令和内部命令的,内部命令可以配合电子齿轮比使用,方便控制,可以1个脉冲走1mm,cm,M,方便计算。我用过创正的。

网友:
你这个伺服价格怎样?

网友:
不建议用modbus这是一个低速网络

网友(2017-09-21):
伺服控制一般有3种方式

网友(2018-05-14):
你是控制stewart六自由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