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齐装备,准备穿越飞行

楼主(2015-08-14):
剁手了,准备入坑。先弄一套入门装备玩玩

网友:
往哪里飞?女生宿舍?!?

网友A:
浆没保护的,撞到不报废?

网友:
续航有多久?

网友B:
好小巧啊,续航多久?

网友:
估计应该在10分钟左右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期待楼主测评

网友:
看着相当眼馋,全套下来多少银子?

网友:
等待楼主测评视频,让我们也跟着爽爽

网友:
女浴室,女厕所,楼上楼下的卫生间窗户^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小巧啊,续航多久?

航模或者玩具级别的都飞不了多久的,不是说电池或者其他能量跟不上,是因为没有冷却系统,电机受不了。要想长时间飞,必须像汽车发动机一样,有一套完整的冷却系统。当然像滑翔机之类的,因为在滑翔时发动机负载不大,可以飞久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航模或者玩具级别的都飞不了多久的,不是说电池或者其他能量跟不上,是因为没有冷却系统,电机受不了。要 ...

这种思路还是头一次听说。求实际玩过的同学验证。

网友E:
求型号,求链接,求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思路还是头一次听说。求实际玩过的同学验证。

目前,冷却不足应该不是续航的主要问题,续航的主要问题在与,电池!电池!
电池容量小自然飞不久,容量大,我自己买了一块12000mah的6S锂电池,重量就达3斤。带着这么大的电池,也是飞不久的。
所以如果电池能够做小,同时容量还做大,那长时间飞行不是梦!附上,我采用5000mah,3S锂电池能够飞行25分钟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航模或者玩具级别的都飞不了多久的,不是说电池或者其他能量跟不上,是因为没有冷却系统,电机受不了。要 ...

不是冷却问题,而真是电池能量问题。
就楼主这个250mm机架来说,一般是1804、2204电机,用3S 2200mah电池带四个电机、cc3d飞控,以及200mW的5.8G图传来飞,最多10分钟。
电池再大的话重量大,作机动电机更耗电。再重可能都飞不起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型号,求链接,求价格。

最低配置了:

250碳纤机架150,电机2204四个200,cc3d飞控80,桨5030四个10元,遥控接收400,电调20A四合一200,2200maH电池两块200. 200mW 5.8G图传200,7寸雪花高亮监视屏200,OSD及GPS 150,B6充电器100。桨及电池可买多几个备用。
好了,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浆没保护的,撞到不报废?

一般不会撞。

网友:
参考楼上。

网友G:
我也用的DEVO10,
请楼主的显示器、显示器架子给个型号或关键词。我最近也在配FPV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冷却问题,而真是电池能量问题。
就楼主这个250来说,一般是1804、2204电机,用3S 2200mah电池带四个 ...

大胡子,我以为你说LZ是250,原你是说机架的型号是250.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胡子,我以为你说LZ是250,原你是说机架的型号是250.醉了。。。。

晕,250是指这种穿越机的轴距是2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冷却问题,而真是电池能量问题。
就楼主这个250mm机架来说,一般是1804、2204电机,用3S 2200mah电池 ...

现在电动可以轻松做到1个小时·加大电器和电池,2个小时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I:
华坑的鸡鸡不是说自动返航降落的时候一蹦一蹦的吗?

网友J:
楼主给个连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冷却问题,而真是电池能量问题。
就楼主这个250mm机架来说,一般是1804、2204电机,用3S 2200mah电池 ...

大胡子说的没错,机载图传摄像头,比较重且本身是耗电的。所以机器悬停时间大致在10--15分钟左右。如果航线或者暴力飞行,时间会更短,7-8分钟低电量灯就开始闪烁了

网友K:
楼主的箱子不错  航模穷三代,直机毁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DEVO10,
请楼主的显示器、显示器架子给个型号或关键词。我最近也在配FPV的东西。谢谢楼主 ...

我用的是接收显示一体化图传,Boscam,做工相当精美,而且按键都在背面。正面只有一个显示器,简洁大方。自带支架(DEVO拆除塑料手柄就可以安装),自带折叠遮光罩,就做工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
回来只上了电,接收机图像,观察显示正常而已,对于距离和稳定性还没有实际进行测试,所以后续可能发一个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华坑的鸡鸡不是说自动返航降落的时候一蹦一蹦的吗?

我这个机器是穿越机,没有自动返航功能啊。全程手动控制飞行,飞起来相当刺激,一没注意高度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给个连接看看。

华科尔runner250

楼主:
飞机整套带DEVO10遥控器 2000 ,充电器300,图传接收800,箱子500,备用电池 120X2,七七八八,4000左右吧,不到一个肾6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箱子不错  航模穷三代,直机毁一生!

为了这个箱子我也是找了好久,全都是为了逼格二字,其实箱子非常重,去外面飞的话,没有车子,确实不推荐购买,太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模或者玩具级别的都飞不了多久的,不是说电池或者其他能量跟不上,是因为没有冷却系统,电机受不了。要 ...

这种说法不认可。
现在的三相直流无刷电机,选择有一定的功率裕度,飞行时不会烫手。

制约飞行时间的,是电池。

比如我DIY的四轴F450,720克(11.1V 2200mAH电池), 仿大疆精灵的2212电机,飞行10分钟后手摸马达,微温,所以不担心连续飞行发热问题。续航16分钟(有200mW图传)。如果用3300mAH电池,则续航接近20分钟,电机温度稍高,但不烫手。

为了轻量化,我画了块QAV280的PCB机架做穿越,正在等待PCB中,届时整机重量大约为420克。

网友:
这装备,流口水

网友L:
。。。这是赤裸裸的炫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赤裸裸的炫富

并不贵,我使用的都是中端设备。直机有的随便一炸鸡就是我一整套设备。

网友:
穿越机很火啊 现在

网友G:
看到Boscam的介绍了,淘宝上也找到了。真不错,决定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Boscam的介绍了,淘宝上也找到了。真不错,决定入一个。

确实做工不错,值得入手

网友:
看起来不错,给个飞得视屏看下

网友M:
厉害,这东西多少钱,续航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这东西多少钱,续航是多少。

价格看前面的帖子,穿越四轴的飞行时间一般在10分钟多一点。

网友:
不错,等待楼主的评测

网友:
厉害,等待视频。。。

网友:
哈哈,穿越真 穿越到唐朝了,就完蛋了。这面能只带的就是灰机丢了。

网友:
想用自己的飞控试试这种机架。。。不过这种穿越机该如何烤四轴调PID...对角线不对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