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下C代码怎么访问LCUI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5-08-14):
用LCUI作的页面配置,也生成了配置文件,如
config boardinfo
    option ipaddr1 '192.168.123.212'
    option netmask1 '255.0.0.0'
    option boardname '1'

想在用C开发的软件包中读取参数,不知道咋整。就是C和LCUI间的数据交换,不知道咋整。

初学OPENWRT,有好的论坛,或网站,还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看看 libuci 的接口

网友:
如果在 libubus 上注册了节点,也可以考虑 libubus

楼主:
看来还要仔细研究LCUI接口

有好的论坛,或网站,还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要仔细研究LCUI接口

有好的论坛,或网站,还请大家推荐,谢谢!

我是看官方 wiki 的,资料少的时候看代码。

楼主:
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希望能给例如,或网站介绍,谢谢

楼主: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luoqindong/7435661  -- 这个下不了啊

网友A:
感觉直接读取文件的方式就行了,安装完会有对应的路径。。c读文件会吧?配置完可能要重启进程,(命令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直接读取文件的方式就行了,安装完会有对应的路径。。c读文件会吧?配置完可能要重启进程,(命令神马的 ...

直接读文件后,要分析设置文件的内容,太麻烦了,呵呵。   libcui的的文档太少了,看的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