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分析一下这个485通信电路

楼主(2015-08-14):
谁给分析一下这个485通信电路

网友:
这标准电路有什么好分析的?

网友:
这是非门构成的自收发电路

网友A:
收发控制分TXD2自收发和RE_485_1 mcu控制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控制分TXD2自收发和RE_485_1 mcu控制两种

发送的时候是不是非门一直输出高,为什么?还有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二极管是不是反掉了?

网友B:
这图二极管画反了吧
电路的意图是在发送数据时将RE、DE置高,485处于发送状态;
当发送数据完成后延时一段时间将RE、DE置低,485处于接收状态。
其实我用的PNP三极管代替反相器,且RCD电路在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二极管画反了吧
电路的意图是在发送数据时将RE、DE置高,485处于发送状态;
当发送数据完成后延时一段 ...

发送时RE、DE为什么是高了?二极管是反了,起什么作用。续流吗?

网友:
给C35充方电有两条路径,一个是通过R61,一个通过二极管,不同电平充放电时间常数不同,楼主自己分析一下。

电路中二极管极性画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时RE、DE为什么是高了?二极管是反了,起什么作用。续流吗?

那你觉得RE、DE是啥?
改正后的电路里,D7、R61、C35这个电路是为了使C35快速放电,慢速充电。
(或者说这是一个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时候是不是非门一直输出高,为什么?还有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二极管是快速恢复的吧

网友:
这标准电路有什么好分析的?
反正都是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