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硬盘SAS扫描坏区的工具是什么?

楼主(2015-08-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阵列卡有工具软件或者BIOS里自带,要么就是单盘扫完再挂到阵列卡上。
上了阵列一般就靠硬盘自己的SMART,SAS的SMART比SATA的强大很多,会自己定时做后台扫描的,勤检测阵列状态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看看这个问题的答案?DELL 2950 6I 阵列卡。

下面那个是磁盘活动灯,是在重建阵列所以一直在写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是磁盘活动灯,是在重建阵列所以一直在写入吧?

重建阵列的话其他硬盘应该有读操作才对。或者就是读的硬盘不在照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