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使用定时器频率问题

楼主(2015-08-14):
大致情况是,
①我用TIM2 设置频率为50HZ  arr = 19999,psc = 71作为舵机的频率,
那么设置占空比为5%-10%舵机正常运转。

②这时加入串口,用的定时器4,arr = 99, psc =7199,
这个时候舵机就开始发抖,大致情况就相当于我最开始设置TIM2 arr = 199, psc = 7199这种情况

我用示波器量过,在①这种情况,频率比较稳定;在②这种情况,频率跳动很大,感觉就是频率在干扰。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我没有NVIC搞的频率乱掉了,还是?求解。

下面贴上我的两个TIM配置代码:
舵机(TIM2)
void TIM2_PWM_SERVO_Init(u16 arr,u16 psc)//19999,7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Timer2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控制舵(电)机的IO口模式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IM_CH1,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单位US,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 时钟预分频数 72M/72=1MHZ  1/1M=1us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PWM2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配置为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通道2的选择,对应前轮*/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串口定时器配置(TIM4)
void UART4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C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

                USART_DeInit(UART4); //复位串口4

                //UART4_TX  PC.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C.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0
                //UART4_RX  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PC.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1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4, &U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4
                UART_DMA_Config(DMA2_Channel5,(u32)&UART4->DR,(u32)UART4_TX_BUF);//DMA2通道5,外设为串口2,存储器为USART2_TX_BUF
                USART_Cmd(UART4,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TIM4_Init(99,7199);                //10ms中断 99,7199
                UART4_RX_STA=0;                //清零
                TIM4_Set(0);                        //关闭定时器4
}

void TIM4_Init(u16 arr,u16 psc)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TIM4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4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楼主:
不要沉了,自己顶一个

楼主:
来个人,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代码呢?只有初始化代码不够啊,你的中断内有很耗时间的代码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代码呢?只有初始化代码不够啊,你的中断内有很耗时间的代码段吗? ...

我没用中断程序,不用也可以的

楼主:
还是没人来啊,问题我解决了(莫名奇妙的)加了个delay_ms就好了。可是如果不加串口及相关timer的话,在之前也是可以的啊,不懂,有人知道吗?

楼主:
上面的情况有人知道吗?问题莫名其妙的价格delay就解决了,感觉心里虚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