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ORD记录串口数据

楼主(2015-08-14):
将USB232KB通过USB接到计算机、或者加USB-OTG线连接到平板电脑,无须供电,无需驱动。 产品的RS-232串口端是一个DB-9针座,RS-232引脚分配同计算机的RS-232口,但是只有3-RXD和5-GND;只接收不发送。RS-232的通信速率固定为9600bps,N,8,1。

接计算机使用方法

接计算机时,产品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 10/8/7/XP/Vista/CE、Linux/Android、MAC OSX等操作系统。无需任何应用程序,只要任何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均可以接收串口数据,比如WORD、记事本等。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英文字母、数字、空格、换行等有效ASCII字符。

本产品也支持具有OTG-USB口的安卓智能手机。将产品插到智能手机的OTG—USB口即可,无需任何设置。无需任何应用程序,只要智能手机的任何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均可以接收串口数据,比如WPS、便签、短信、浏览器甚至计算器等。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英文字母、数字、空格、换行等有效ASCII字符。

网友:
广告的好啊

网友:
232转USB键盘?

网友:
打得一手好广告

网友:
这个产品有啥用,没想明白,可以用在哪里呢

网友:
不要诋毁楼主好嘛...楼主根本就没放链接。

网友:
前段时间做个设备正好带虚拟USB键盘的,就用这种方式打印调试信息,做了转码,可以显示所有字符和各种格式,比较方便。

网友:
还以为什么牛逼   以前有帖子直接用excel接收串口到是真 用脚本